IAR4.6A for 78K0 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03):
用MINICUBE,在IAR4.6A/4.5A下,怎么也进不了MINICUBE的设置界面。

点击debug,然后弹出窗口要我配置MINICUBE,可是我点确定后弹出的确始终是IOECUBE的界面 。。。无奈,然后我配置了下,点确定后却提示错误说:设置RSU 安全码失败:在指定的一个文件中找不到16进制字符。。。。。。

有谁用过IAR+MINICUBE调试过的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
4.6版本的没用过。。。

楼主:
4.5的一样.

网友:
我是4.4版本的。

楼主:
4.3/4.4/4.5/4.6版本,用MINICUBE仿真,点击debug,编译成功后然后弹出窗口要我配置MINICUBE,可是我点确定后弹出的确始终是IOECUBE的界面 。。。配置完后点确定:

4.5/4.6版本提示:

Fatal Error.

Faild to set RSU security key,non-hex character found.Line 674.File:..\src\emu\TdEmuExecHandler.cpp

Session aborted!

4.3/4.4 版本提示:

Fatal Error.

Faild to set RSU security key,non-hex character found

Session aborted!

在程序中我已经根据IAR的帮助文件,对option byte 和色curity code进行了写操作的!

版主哪儿去了?yewuyi,还有真的用过IAR+MINICUBE仿真的大虾请指点下阿!万分感激

网友:
先用QBP烧写软件擦除一下试试

网友:
有什么特别吗?直接选择MINICUBE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设置了没有?!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我就是这么设置的....

我用的单片机是 uPD78f0537D .

网友:
0537D没有问题的,我原来用MINICUBE2连接过,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楼主:
yewuyi,你有用MINICUBE(不是MINICUBE2)试过?我没有MINICUBE2

网友:
我用的也是4.60A版本,我是刚接触NEC数日的菜鸟,用的NEC的仿真器,也碰到MINICUBE2界面不断弹出提示说:仿真器硬件是旧的版本,请更新到有效的最新版本,仿真连接失败.....,请问前辈们是咋回事?仿真器是刚刚新买的.哦,忘记说我用的单片机型号了,我用的是78F0411

本贴被 3qx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4:29:09.

网友:
晕,我用的是MINICUBE2。。。

MINICUBE应该是有问题的,请联系你的代理更换为MINICUBE2把。。。

MINICUBE2的成本比MINICUBE应该要低,呵呵,现在很有提供MINICUBE了,你那是很久以前拿到的工具把?

网友:
MINICUBE2应该没有问题的,用NEC的软件TEST都能通过的哦,是不是在IAR的设置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呢?请教一下IAR的DEBUG设置里面应该注意那些地方!

网友:
yewuyi兄,你可以传一个4.4版本的安装软件过来试试吗?或者给个连接也可以,麻烦你了!

网友:
呵呵,俺早就申明过了,不提供D版软件,呵呵,自己GOOGLE把。。。

网友(2009-01-09):
yewuyi兄,我用MINICUBE2 + IAR4.6,按DEBUG时候就会出现下面的画面,是什么原因呢?

MINICUBE2 和目标板的连接是没问题的,因为可以用QBP下载

网友:
没有破解方法,怎么用IAR呢,我下了一个,一个月后不能用了!

网友(2009-05-03):
升级MINICUBE2的FIRMWARE到V4.6以上,网上4.7版本已出

网友(2009-07-27):
回strongwind:
“MINICUBE2 + IAR4.6,按DEBUG时候就会出现下面的画面,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是一直报“no response from the cpu”。用ocd测试和QBP烧程序都没问题。

网友(2010-03-09):
有没有解决我也遇到了17楼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