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业吸尘器与商用吸尘器的区别【恢复】

楼主(2008-1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还有,断路器得要带漏电保护的。整个车间设备要用一个钢筋连起来接地。

网友:
移动使用的工业设备一般用橡胶电缆,可以用3+1或3+2的,三火一零或三火一零一地。车间里最好在墙壁上多安一些固定的三相电源小配电箱或的三相四线插座,可以随时随地接一些设备使用,如电焊机、无齿锯、空压机等,以免临时接线麻烦,还有安全隐患。可以根据最大容量选择导线规格。3×2.5+1×1.5的或3×1.5+2×1的,用4平方的做总线。

补充:配电箱和插座位置可平均分布,如车间每个1/3或1/4的位置,还可以根据需要,某几个固定设备附近,某通道旁边等。

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0:42:22.

网友:
用过一种国产可吸水的两用工业吸尘器,水满自动停机。可以用来清洗地面。

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