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有机玻璃用什么胶水好了,粘几个盒子装吃的东西,所以胶水要无毒无害的最好。【恢复】

楼主(2008-12-04):
粘有机玻璃用什么胶水好了,粘几个盒子装吃的东西,所以胶水要无毒无害的最好。用过的兄弟出来说说看。

网友:
就用丙酮吧

网友:
氯仿,这个好象以前是作麻醉剂用的,应该害处不大.

楼主:
你们用过了???丙酮??

网友:
四氯化炭,不大学时用过,粘有机玻璃最好,它是将有机玻璃溶解后粘结在一起,溶液挥发后不会留残留.

网友:
氯仿

有机溶剂

粘完挥发了就ok了

网友:
用氯仿,丙酮和四氯化碳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氯仿不太好买,实在不行就用热熔接法

网友:
都有毒性啊,买点信那水,滴两滴就行吧~

网友:
能热弯的就不要用胶粘,实在没法弯的再粘。

如果有加工条件,割出浅槽把部件嵌在一起,结实。

网友:
有机玻璃什么材质?本身就不能装食品吧?

网友:
有机玻璃好像本身就有毒

网友:
楼上各位说用丙酮氯仿的真有意思,用这些东西粘容器再装食品,你放吃吗?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啊。

网友:
最好用玻璃装吃的东西.

外面很多店面做的.

楼主:
玻璃容易碎

有机玻璃应该毒性不大 超市都用他装东西。

网友:
买成品食品盒吧,“乐扣乐扣”

网友:
有机玻璃无毒的,这东西是原来作人工晶体的.当然高温下是不太合适的.

另外氯仿原来是作是医用麻醉剂用的,对人不会造成永久性损害,不会在人体内积蓄的.相对安全.

重要的一点是:氯仿粘有机玻璃的原理是可以融解有机玻璃,而氯仿又是挥发性的,挥发后,有机玻璃就粘在一起了,而氯仿是没有残留的.

楼主:
是的。所以比较适合做盒子,重量也轻。比木头好。

网友:
我也顺便问一个有关有机玻璃的问题:有机玻璃如何弯曲或成型

我大概知道是加热,但具体工艺不太清楚。

楼主:
【20楼】 999999  去搞广告牌的地方问问。

网友:
【20楼】 999999

21楼说得对,是在刻字、标牌店里面做这个的。

自己也可以做,用一根电炉丝,截取一段拉直,连在一个调压器上,调得电炉丝微微发红,将有机玻璃一端悬空,红热的电炉丝放在要折弯的地方,一会就可以弯好。距离有机玻璃的距离决定了折弯的直径。

大概就是这个工艺。

电炉丝带电,用时千万小心,责任自负。

网友:
谢谢楼上2位,原理我大概知道,也委托美术社加工过有机玻璃,但没看到具体怎么实现的,有点好奇。

感觉先用木头做好上下模具,然后加热,放到模具中等待冷却定型。

网友:
烧一脸盆开水试一下。

网友(2009-12-09):
楼主DIY的精神着实让人佩服,连饭盒都要自己做

网友:
氯仿见光会分解出剧毒物质,还是慎用吧

网友(2010-05-11):
现在最好的是用环保型的有机玻璃UV胶水,粘出的的产品透明没有胶痕 ,粘接力好!可以在太阳光下或者紫外线光下固化,固化时间快!我是普利菲尔应用材料有限公司深圳销售部的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