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格力的遥控器该怎样解码 【恢复】

楼主(2008-12-04):
编码格式从示波器上读出如下:

引导码后面还有35个脉冲,请大家帮忙该如何解码,硬件是通过PD2(INT0)下降沿触发中断接受红外数据,主控芯片ATmega8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28476.jpg(文件大小:96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类似脉冲宽度调制吧,我最近两个单片机通信小数据量就用了这个,还不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封贴 ,我的学习型空调控制器终于可以控制空调开关机了 哈哈

楼主:
要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我安装了 就能打开了

这个怎么用啊 ?是不是按电路接好硬件图,然后用遥控器发射红外就可以在上位机软机上看到编码格式啊?

是这样吗?

网友:
Sorry啊。你到那里问问楼主。。。

楼主:
你那个可执行程序打不开啊 ,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看贴不认真啊。

那里不是有一个可执行文件吗?把硬件做好,运行就是了。

楼主:
不懂C#啊 谁可以上传一个分析红外编码的软件啊?可能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不准

网友:
参考这个

楼主:
回复:szxw

不是那种编码格式啊,那种数据帧是32位的啊 ,我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是35个脉冲,而且高低电平的宽度也不是uPD6121那种 你看了我发的波形没有啊?

网友:
NEC格式啊.很常见的,下载一个uPD6121的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