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为0.8,11齿的齿轮齿条用塑料可以加工么?【恢复】

楼主(2008-12-04):
模数为0.8,11齿的齿轮齿条用塑料可以加工么?怎么把它固定在1.5mm的电机轴上,高人请指点,谢谢

网友:
和光驱里的传动机构差不多,一些聚合物/树脂机芯手表也类似。

网友:
塑料的定义太广了!我只能告诉你,你用多少钱就可以办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