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惨了啊,项目需要,买了台戴尔的塔式超薄机型,买回来才发现串并口一个都没有,项目可是

楼主(2008-12-04):
郁闷惨了啊,有个项目需要给客户配台电脑,于是买了台戴尔的塔式超薄机型。

买回来才发现串并口一个都没有啊,项目可是需要一个并口、两个串口的,要接一个加密狗,一个485总线,一个232接口src=./emotion/em015.gif>

问下大师们,有没有稳定、可靠的解决方法啊? 用PCI卡转串、并口是否可靠工作呢?

还有更郁闷的是,这个超薄机型,普通的PCI卡还有可能装不上的

网友:
不要用USB的,用PCI转的就可以了,淘宝上就很多卖的,选个好点的,很稳定的.

【2楼】 chutiange_c 楚天歌   你那个估计用不上,如果要用还要先买个PCI转PCMCIA的卡,然后再把PCMCIA转并口的插上,转了两次,这样就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增加了成本

网友:
串口买工业级的USB 转9针串口 能解决,

并口没试过

不过,一般主板上预留 串并口,只是没引出来,看看主板手册,也许自己可以直接引出来,

我的电脑主板有并口,串口自己引出

不清楚戴尔会不会给主板手册

网友:
DELL的台式电脑商务机,从2005年以后就开始取消串并口了,无论是否超薄,都是没有串并口的。

现在,许多新的兼容机主板上也开始取消串并口了。不久的将来,估计所有新电脑就都没有串并口了……

网友:
我有个恒通的PCMCIA 转并口卡(稳定性很好) 几乎全新,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默哀3秒,同情楼主,可怜的孩子啊,我以前也遇到过,最后换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