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FPGA030套件笔记本电脑不能调试有救吗?【恢复】

楼主(2008-12-04):
各位老大:

     我今天收到了周立功的FPGA030开发板(下载器是并口调试器),我的电脑是PCMCIA转并口的。安装软件后迫切调试了一下找不到设备。不能用了。。。。。。各位老大有办法吗?

     提前提示:使用笔记本电脑转并口的,建议不要买这个开发板了!

网友(2009-01-21):
PCI转并口不能用,USB也不行,注:PCI转并口的可以用于h-jtag调试的

网友(2008-12-08):
这款我用过,没问题的。先在台式机确定下载器是否有问题,然后熟悉软件操作,最后查下BIOS的并口设置。

楼主:
100元的是Altera USB Blaster吧! ACTEL的USB下载线600,若真有能发个连接吗?

网友:
仿造的usb下载线100多就可以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我刚和周立功技术联系一下确定转出的并口是不能用的(原因不明),机器本身并口的是完全没问题!不过我在试一下”heky 123”的方法,希望能用吧?

网友:
连接是有连不上的假象的,多试几次。我笔记本自带的并口可以使用。

网友:
PCI转并口是没问题的,USB 转并口就不一定。还是直接弄个USB接口的编程器方便

网友:
你使用的是PCI转并口的吗,这个应该能用的,你看你的并口模式和端口弄对没!

楼主:
applex 白菜:

   因噎废食啥意思?你家特产吗?

   楼上众兄弟,你可选择不用并口的,ACTEL对应的USB下载线大概要600个大洋!

本贴被 marrt.h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22:44:32.

楼主:
 不用卖掉了!

 刚用台式机老爷车装好libero8.3后玩了一下,能下载了(可能连接是洗了下手)。我都不不知是否感谢CCTV还。。TV了

网友:
可能要卖掉了

网友:
不是吧,玩FPGA不一定要并口。altera,xilinx, lattice都有USB接口的开发工具的。

网友:
有三种可能

1.把板换了

2.把下载线换了

3.把电脑换了

网友:
因噎废食,你不要玩FPGA了。都要并口。

网友(2009-10-25):
建义买一套actel原厂 AGLN-Z-NANO-KIT $49 这个是USB的下载线。 国内是350RMB

网友:
actel原装的USB下载线要500,貌似没什么人破解吧,网上米看到有消息说破解了哦。

网友:
我选altera就是因为usb blaster便宜~一个下载线,还那么保密……

网友:
USB转并口不能调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