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Operation terminated.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楼主(2008-12-04):
刚接触CPRESS的PSOC系统,从CPRESS网上下啦个 PSOC DESIGNER 5.0后,安装后,想编译一个示例看看,出了上面的问题,现向各大虾请教一下,

网友:
在这个论坛上就可找到,有位好心人已贴出,转贴这里: TB32011-2011Sd,可能行.

楼主:
那会不会很贵啊!不知有没有哪位大虾买过吗,请指点啊!

网友:
你装入的project可能是用C编译,那你需有C compiler License code来激活C编译器.C compiler License code一般说来,要花钱买.

网友:
输入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