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羚羊COG液晶(淘宝超值15元的那个),打开了12864图片显示,显示结果为什么是错误的!??请问有

楼主(2008-12-04):
用羚羊COG液晶(淘宝超值15元的那个),打开了12864图片显示,显示结果为什么是错误的!??请问有用过的指点一下:

实际显示为128x64图片的,只把顶部128x16部分图,重复显示了4次!!!

下面是厂商测试代码,只更改的端口定义和打开了12864图片显示模式,有谁有同样的用法,帮忙测试一下,是程序那里不对头??????

羚羊 cog 12864液晶 显示错误问题ourdev_529036.rar(文件大小:191K) (原文件名:MCS51_SPLC501_code.rar)

楼主:
void Put_128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a)

{

        unsigned char i,j;                           //数据暂存

        unsigned char *p_data;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ndex = 0;

    Font_Wrod   =   32;

    X_Witch     =  128;

    Y_Witch     =   32;

    Char_Color  =    1; //==1显示白色图形(否则就无)

    Char_TAB = (unsigned char *)mycar_128x32;

        p_data = Char_TAB + a*Font_Wrod;   //要写字符的首地址

        j = 0;

        while((j ++) < Y_Witch)

        {

                if(y> Dis_Y_MAX) break;

                i = 0;

                while(i < X_Witch)

                {

                        if((i & 0x07) == 0)

                        {

                                Temp = *(p_data+Index);

                                Index++;

                        }

                        if((Temp & 0x80)> 0)

                Write_Dot_LCD(x+i,y,Char_Color);

                        Temp = Temp << 1;

                        if((x+i)>= Dis_X_MAX)

                        {

                                Index += (X_Witch-i)>>3;

                                break;

                        }

                        i++;

                }

                y ++;

        }

}

以上是自己改的显示 128x32图片,也是同样的问题,只显示图片的128x16,且在128x32范围内显示了两遍。

怎么回事???

楼主:
code unsigned char mycar_128x32[] = {

//E:\0 调试工具\1 点阵字模软件\LCD字模软件PCtoLCD2002\mycar_128x32.bmp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28,0x00,0x00,0x3F,0xFE,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54,0x00,0x07,0xFF,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44,0x00,0x3E,0xFF,0xF8,0x7E,0x00,0x28,0x18,0xC0,0x07,0x80,0x00,0x00,

0x00,0x00,0x28,0x00,0xE7,0xC0,0x27,0x8F,0x80,0x54,0x3D,0xED,0x8F,0x80,0x00,0x00,

0x03,0x60,0x10,0x03,0x9C,0x00,0x20,0x71,0xE0,0x28,0x3F,0xED,0x8C,0x1C,0xD0,0x00,

0x04,0x90,0x00,0x07,0x60,0x00,0x38,0x18,0x78,0x10,0x37,0x6D,0x8C,0x06,0xF0,0x00,

0x04,0x10,0x00,0x1D,0xE7,0xFF,0x3C,0x06,0x3E,0x00,0x30,0x6D,0x8C,0x1E,0xC0,0x00,

0x02,0x20,0x00,0x77,0xC0,0x00,0x3C,0xC3,0x0F,0x00,0x30,0x6D,0x8F,0xB6,0xC3,0x6C,

0x01,0x40,0x00,0xE7,0x80,0x00,0x3E,0x01,0x87,0x80,0x30,0x67,0x87,0x9E,0xC3,0x6C,

0x00,0x80,0x01,0xC3,0x8C,0x00,0x7F,0x1F,0xC1,0xC0,0x30,0x67,0x87,0x9E,0xC3,0x6C,

0x00,0x00,0x01,0xC3,0x8C,0x00,0x7F,0x1F,0xC1,0xC0,0x00,0x01,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BF,0xFF,0xFF,0xFF,0xFF,0xE0,0xF0,0x00,0x0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3,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00,0x7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F,0xE0,0x7F,0xC0,0x00,0x00,0x00,0x07,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F,0xBC,0x00,0x00,0x00,0x40,0x00,0x30,0x07,0x00,0x00,0x01,0xB0,0x00,0x00,

0x00,0xF0,0x01,0xE0,0x00,0x00,0xF8,0x01,0xC0,0x07,0x00,0x00,0x02,0x48,0x00,0x00,

0x00,0xE0,0x00,0xD0,0x00,0x00,0xF8,0x03,0x00,0x03,0x80,0x00,0x02,0x08,0x00,0x00,

0x01,0xC0,0x00,0x30,0x00,0x00,0x08,0x06,0x00,0x01,0xC0,0x00,0x01,0x10,0x00,0x00,

0x02,0x40,0x60,0x18,0x00,0x00,0x08,0x1C,0xE7,0xC0,0xE0,0x00,0x00,0xA0,0x02,0x80,

0x07,0x83,0xFC,0x88,0x00,0x00,0x08,0x19,0xFF,0xF0,0x70,0x00,0x00,0x40,0x05,0x40,

0x07,0x87,0xFE,0x4C,0x00,0x00,0x08,0x3B,0xFF,0xF8,0x38,0x00,0x00,0x00,0x04,0x40,

0x0E,0x0F,0xFF,0x24,0x00,0x00,0x08,0x32,0xFF,0xFE,0x7C,0x00,0x00,0x00,0x02,0x80,

0x1F,0xDF,0xFF,0x84,0x00,0x00,0x08,0x36,0xFF,0xFF,0xFC,0x00,0x00,0x00,0x01,0x00,

0x1B,0xBE,0x6F,0xC4,0x00,0x00,0x08,0x3D,0xFB,0x7F,0xFC,0x02,0x80,0x00,0x00,0x00,

0x1F,0x3F,0x0F,0xC4,0x00,0x00,0x08,0x19,0xF8,0x7F,0x78,0x05,0x40,0x00,0x00,0x00,

0x1F,0x3F,0x0F,0xC4,0x00,0x00,0x08,0x19,0xF8,0x7F,0x78,0x04,0x40,0x00,0x00,0x00,

0x0E,0x3F,0x0F,0xC6,0x00,0x00,0x08,0x21,0xF8,0x3F,0x70,0x02,0x80,0x00,0x00,0x00,

0x0E,0x3C,0x63,0xC6,0x00,0x07,0xF9,0xE1,0xE7,0x1F,0x7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7,0x3F,0x87,0xE0,0x7F,0xFF,0xF0,0x03,0xF8,0x3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3F,0x0F,0xE0,0x00,0x00,0x00,0x03,0xF8,0x7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E,0x6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3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

显示状态, (原文件名:1204_210341.jpg)

上面是128x32图片库,和显示状态

楼主:
蒙。看不懂了。

楼主:
买液晶的不少,没人用这类功能么???

网友:
你的程序的事阿布

网友:
if(y> Dis_Y_MAX) break;

问题会不会出在这句上?

你的那个Dis_Y_MAX是多少?

楼主:
【6楼】 i387DX

我用的是他们厂商提供的keil工程,里面有显示12864大小点阵图片的函数,打开,显示,就是没有全图,

实在看不懂他们那个函数了,才上来这里问问,怎么回事。

如果有用这个液晶显示过全屏图片的,麻烦指点下,或者把那段显示代码共享一下好么。

我改了很多次那个函数,始终不成功!>_<

网友:
再次上传原厂测试程序和图片,

我的12864点阵图片 mycar_128x64 (原文件名:我的12864点阵图片 mycar_128x64.JPG)

楼主:
对比显示出来的状态:

那个函数明显有问题,可不知到该改那里了。

                 FontSet(6,1);                         //设置字体类形为自定义中文字库 case 6 ,字符色为0

                PutChar(0,0,0);                          //显示“LOGO12864

网友(2009-01-09):
粗看了下,putchar函数感觉内部传递数据的指针是char类型,正好显示256byte数据,对应12864就是只有显示1/ 4方块大小,

网友(2009-03-01):
先标记一下

网友:
cog  501 的驱程好像非常不爽。

网友:
嘿嘿,被我找到了驱动程序了。

下来先看看

楼主:
【17楼】 litchiate 草真多

下来下去都是那个“同创”的源程序,就算释放里面的:全屏图片显示代码,也不能显示全屏图片。其他程序明显是从那一个程序改出来的。

奇怪得很,难道做那个程序的没有测试过???

网友:
反正在我手里拿到的液晶上都不正常
应该是同一款的

网友(2009-08-18):
只是mark,我也想用一下!

网友(2011-08-05):
怎么样呀?最后

网友:
四行中文的液晶屏是先显示1、3行,再显示2、4行,如果想逐行显需要先挪光标。

网友(2012-07-28):
因为这是128x32的图片。

网友:
是不是上一幅图片喝下一幅图片之间没有清平函数啊。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