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XRS300的电路设计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04):
ADXRS300的电路设计时AVCC与PDD需要分开供电吗?AGND与PGND是否可以直接接到一起还是分数字地与模拟地,接在一起影响大吗?

另外TEMP是做什么用的?不太明白!还有一个2.5V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还请有经验的高手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
 xiaoque:问一下你的ADXRS613需要用运放了吗?还是直接进AD采样的?

网友:
焊接我们用机器焊滴 我刚设计完原理图 PCB就要画好了 AVCC和pdd不需要分开供电 两个地也可以连一起,temp主要做温度补偿的,2.5

v,我认为是基准输出,给外部AD做基准的,具体的芯片资料上都有,而且有一些应用文档,官方都有下载,还有个建议就是可以用的他的替代品叫ADXRS613吧。

楼主:
我单位有工程师焊的,

网友:
谢谢!可恶的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