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将PIO重命名后,nios的程序不工作了【恢复】

楼主(2008-12-04):
进行了重命名,然后sopc重新生成,qii也重新编译了,但nios的程序不认PIO口了,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请指点

楼主(2009-01-19):
名字肯定是改匹配了,要是有error提示反而好办了。问题出在编译通过,但结果不对,这个问题虽然没什么意义,但心里总是不爽:(((

难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别人没碰到过吗?

您看我上传的工程文件了吗?

网友:
你肯定是参照nios的例子的,把程序里IO名字改下就可以了,比如原来应该叫PIO_BASE 改成PIO_LED_TWO_BASE,编译的时候肯定有错误或者警告的,你仔细看看。

本贴被 FPGA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14:14:51.

楼主:
添加的是Parallel I/O,因为我开始用的默认的名称---pio,nios的程序是PIO_BASE,用JTAG下载到FPGA,结果正常,然后我回过头想把pio改一下名称,直接表明是连led的pio,以便和别的pio区分清楚,结果改完名称,重新生成sopc,又重新编译了qii,下载到fpga,这时再builder nios的程序,也改成新名称的引用,builder成功,但进行run as时,实验板没有任何反应,程序更本没工作,还是qii下载完得状态,这时我把sopc的pio改回原来的名称,重新生成sopc,又重新编译了qii,下载到fpga(而nios更本没做任何操作),实验板竟然按照程序进行工作了,感觉上pio只认最初起的那个名字。很奇怪,很郁闷,,,

网友(2009-03-07):
在你NIOS文件下找下,system.h里面有你要的信息,在那个里面改下就可以了哦,或者你把NIOS删除重新生成一次就行了哦,因为生成Nios时会根据你生成的内核的硬件配置来生成的,你现在修改了就要重新生成一次

网友:
重新生成下system.h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看到你重新命名的那个pio了。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工程建完,然后重命名,不正常的 (原文件名:sopc_led.rar)
新建工程时就重命名的,正常的 (原文件名:sopc_twoled.rar)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 (void)
{
  alt_u8 led = 0x2;
  volatile int i;
  while (1)
  {
    for(i=0;i<100000;i++) ;
    led = 0x1;
    *(unsigned int *)PIO_LED_TWO_BASE = led;
    for(i=0;i<1000000;i++) ;
    led = 0x2;
    *(unsigned int *)PIO_LED_TWO_BASE = led;
  }
  return 0;
}

这种赋值方法,我从来没见过别人使用过。
其实pio蛮好用的,你重新新建一个软件工程(让system.h重新生成)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system.h重新生成了,但还是有问题,可能没人进行编译成功后再rename这样无聊的操作:(((
我也用默认的名称好了,免得出这样那样莫名的问题,,,

网友:
可以重命名的啊,你要是用直接地址赋值方式,一定要看system.h文件对应的名字,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