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RA78K0S error E3206: Segment 'EEPROM_P' can't allocate

楼主(2008-12-04):
如题

网友:
也可能是该地址不能进行你定义的操作吧

楼主:
这个错误是不是FLASH空间不够引起的?

楼主:
我用的78F9222是没有EEPROM的,我是用FLASH仿EEPROM的,但好象写不成功,在写的时候状态指示灯不闪了(正常闪烁)

网友:
看连接文件中Segment:EEPROM_P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Segment cannot be allocated to memory(not enough memory exists to allocate segment)

去看MAP 文件

本贴被 sophie04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2: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