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功能最强成本最低的信号发生器(原创)【恢复】

楼主(2008-12-05):
通过喇叭,把ProteUS 中的信号发生器从 “音频” 引了出来。

不过应该只在单频信号范围内。Sin Cos 方波。。。。

按这个思路,要想在真实的电路板上用ProteUS 中产生的信号,只要把嗽叭作为负载,就可以在耳机线中接到电路板上了。

有条件的拿真实示波器和虚拟示波器比较一下。

我试了一下, 听出同频率的正弦波的确比方波悦耳。

信号发生器 (原文件名:信号发生器.JPG)

信号源 (原文件名:信号源.JPG)

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信号源的作用,及参数设置。

本贴被 a334039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1:31:37.

网友:
就是利用ProteUS,就能用电脑声音插孔引出正弦、余弦、方波等等这些信号,这主意不错!

加上隔离会安全点,不知道最高能输出的多高的频率...

本贴被 neutronlm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6,09:37:12.

网友:
仿真信号通过电脑的喇叭输出,用耳机接入电脑,就可以测试了,通过改变仿真信号源,就可以输出不同的波形。

网友:
只是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
多谢莫大捧场!

通过喇叭,把ProteUS 中的信号发生器从 “音频” 引了出来。

不过应该只在单频信号范围内。Sin Cos 方波。。。。

按这个思路,要想在真实的电路板上用ProteUS 中产生的信号,只要把嗽叭作为负载,就可以在耳机线中接到电路板上了。

有条件的拿真实示波器和虚拟示波器比较一下。

我试了一下, 听出同频率的正弦波的确比方波悦耳。

网友:
如何强?

是 proteus 仿真的吗?

网友:
这主意好..

网友:
帮楼上把说明书一起传上来

网友:
上传一个声卡虚拟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

网友(2009-07-29):
这主意你也想得出来,,,,

网友:
声卡不容小视啊!!!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皆可。

这给我了启示:
假设搞一个牛逼声卡,那么……
高精度的示波器
高精度的基准源
……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我用IWILL主板时一打开就死机,现在没用了,差点不记得了,应该是双龙开发的

网友:
真的是好主意

网友:
【9楼】 shandian 一凡
积分:284
派别:
来自:浙江
上传一个声卡虚拟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
=============================================================================
这个是用话筒输入还是线路输入啊?

网友:
这个事不错的想法啊,呵呵

网友:
这个需用一台电脑,价格不低哦。

网友(2009-08-31):
这个输出的波形与电脑声卡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以前就试过。

网友(2009-11-14):
呵呵  还是没懂

网友:
Protues里可以仿真话筒吗?

网友:
很久以前试过,不过怕主板报销,所以后来就不用了,还是用信号发生器.

网友:
经常用到,已有三个年头了,居然不知道我进行的是COOL工作。。。

网友(2010-03-17):
确实新颖

网友:
声卡不能输出直流,基准源是不行的
况且频率,电压精度都不高

玩玩罢了

网友(2010-08-21):
楼主真的很厉害 想法独特

网友(2010-12-17):
频率太低。。。。。。。。。。

网友:
这个蜂鸣器作为负载
阻抗好像太低了
如果再在后续电路里加个差不多的负载
会不会失真很大呢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A:
多谢莫大捧场!
通过喇叭,把proteus 中的信号发生器从 “音频” 引了出来。
不过应该只在单频信号范围内。sin cos 方波。。。。
按这个思路,要想在真实的电路板上用proteus 中产生的信号,只要把嗽叭作为负载,就可以在耳机线中接到电路板上了。
有条件的拿真实示波器和虚拟示波器比较一下。
我试了一下, 听出同频率的正弦波的确比方波悦耳。

每个不同型号的喇叭的频率响应曲线都不同。这个做法不可靠吧?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2011-08-27):
确实很强大

网友:
不稳定吧

网友(2011-10-25):
以前搞过声卡示波器,把报废的耳机线拿来做探头线,频率也只能限于音频,输入级用电阻分压加4148,只能玩玩,后来怕主板挂掉,没有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