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雕刻机与控制箱之间的连接线的参数与用料标准 【恢复】

楼主(2008-1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虽然还是朦朦胧胧,但是坚持看完这个帖子,给人感觉是一个有希望的群体。

网友:
10楼的这个结构上吸尘器接口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有没有一种小功率静音的小吸尘器啊

网友:
  将这条电缆的两头都焊在插头上,雕刻机插座与机体连接,控制箱插座悬空,使连接线不管怎么插都与机体相连,机体后部可以设计一个接地的螺丝。

  连接雕刻机机体有2个好处,1、连接雕刻机机体是一大块铝,对地等效电容比控制箱大(两者都不另外接地的情况下);2防止控制箱接地不好,有220V交流的感生电压(插座接地不好就有可能有)。

网友:
选择一: 在雕刻机的外壳里搞一个接地的螺丝,让用户自己接地。

我觉的这个是必须的,针对可能那雕刻机用来生产的用户,防止事故

选择二: 将这条电缆的两头都焊在插头上,当电缆插在雕刻机与控制箱上时,就能利用屏蔽网产生接地效果。但这样会导致接地效果不专业。

一般SCSI的外壳即是地,连屏蔽网

选择三: 将某只引脚定义为地。雕刻机那一头接在外壳上,另一头接在控制箱的地。然后屏蔽网只焊在一端。

这个当然更好了

所以1和2、或1和3,或者123全上,

安全第一

网友:
阿莫,要作精品就参考下台 湾佬的设计,以前在展会上见过,精度很高,还给我寄过雕刻样品,雕的确实好.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5:28:01.

网友:
to【29楼】 armok 阿莫

1. 只是将12条的限位开关线,放在屏蔽网里就行?其它的线没有必要了吧?

  对

2. 屏蔽网你觉得仅是一边接地,或是两边均接地?(焊到连接头的外壳上)

  屏蔽层单端接地比两端接地好,应选择更接近大地电位的一端接地。

另:干扰是很难计算的,主要靠测试,最好是机器做好以后测试一段时间,屏蔽不是必须的,只要不产生误动作也可以不屏蔽。

    光电耦合用在这里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
老大要是设计了雕刻软件,直接是造福人民了,直接使用PCB图雕刻就好了

网友:
电缆很漂亮!

整机的布线处理也比对比机器显得更专业化。

网友:
咦,上次好像记得说三轴左右限位被合二为一了?

现在看来没有哦~那太好了:) 通用的运动控制器,左右限位都是分开的

线的颜色好丰富啊~~~~~

网友:
顶一下,阿莫辛苦了。精美!!!

网友:
阿莫老大,这么搞成本貌似...

追求精品,“走火入魔”...

本贴被 JJLu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00:48:34.

网友:
【30楼】 sched

想起手上正好有个3W的LED,型号是Q5,是200流明的,有空装到机器上去,嘿嘿.....

【31楼】 armok 阿莫

小声的说:3W?是不是开玩笑? 3W的照明灯,眼睛都看不清楚啊。

抱歉,没明白你的意思,是3W的太暗了?

外国的警匪片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几个特种兵进入房间搜索,手中的枪上都配有手电筒的,很亮的那种,就是30楼说的高流明的LED手电(也有用疝气灯的),我手上有好几个,和那种多头LED手电比起来,多头LED手电就像萤火虫,强光LED手电就像月亮。

网友:
2. 增加LED照明功能。(原设计是作为以后提供的可选件,现在应大家要求提前推出在首批机上)。

建议用1-3W的LED ,用个恒流源驱动

装电机下,1W够了,离工件近,3W的很晃眼

也可以装龙门架上,3W的,比小台灯要亮的多,看工件非常好(3W的LED手电在晚上可以射200m) 3W的一般170多流明吧,记不清楚了。

那种小LED号称什么大头啊,高亮的就算了吧,装上也垃圾,一般的十个流明都到不了,看不清细节的,除非高功率的

网友:
建议 armok 阿莫 给小电流信号线(如限位开关信号线)加屏蔽。

    本设计中信号线和步进电机驱动线是穿在一个护套中,步进电机靠脉冲驱动,电机驱动电流的上升、下降沿和电机感生电动势产生的电流都会对限位开关信号线产生干扰,线缆越长干扰越大,电机驱动电流越大干扰越大,一般设备都会将信号线(小电流)和大电流线分开布置避免干扰。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是看干扰有多大,是否会导致机器误动作。

   是否会导致机器误动作,就需要做长时间测试。

   解决方法一是对小电流信号线加屏蔽(外面穿铜网,一端接地,可以所有小信号线共用一个铜网),另一种方法就是提高信号线的抗干扰能力,增加流过其的电流,其缺点就是增加能耗和限位微动开关要能承受。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在我们的雕刻机中,并不是线材越大越好。 比如传感器的线,就要小一点,才会灵活,并且装配更美观。

步进电机的线,只要符合设计规定,当然也是越小越好。因为太粗的线,会导致穿不过我们的拖链,不得不又增加大一号的拖链,影响设计上的美观。

我注意到几个形容词:灵活、美观、穿不过,和性能无关,嘿嘿......

不过既然已经是合同都签好了,而且24号线按照标准也是可以使用的,我就不再强求了。

PS:1楼的图片还是麻烦阿莫改一下吧,以免误导其他朋友  ^_^

网友:
顶 莫兄这样的正规商贩,顶莫兄的模式、方法与理念。

网友:
台湾这套东东,要不要十万元人民币?

我们的雕刻机,会有许多的开源活动配合推进的。比如上面图片的吸尘装置。

所以,大家购买了2500元的龙门架(包电机),以后仍有无限升值的创作空间的 :)

----------------------

十万到不了,但也确实贵啊.原因有它的用料以及精度要求高的加工以外,它的销量太小也是个问题,一年就买不了几台的,无法量产,这样就造成加工成本居高不下.

所以我说,希望阿莫如果能够形成一定销量(我相信阿莫的经营能力和网站的影响力),在批量生产后,大家也就有机会用实惠价格买到精度好的机机了.

另外多作一些加工夹具,这个要一些投入成本,但是能保证加工精度特别是加工效率. 你现有的设备作小量样品类生产还可以,但是没有加工效率,很快你就会发现效率瓶颈了.别想那个加工中心了,中看不中用,不适合你的,在顺德有很多生产所谓专机的,比如制锁芯,加工打火机底阀的,就是这些机器保证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加工.其实这些机子自己作也不难,锋记搞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如果需要相关资料,我们再交流.

分解成配件是不错的,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还能提高单品销量,你就保证质量和加工效率就行了.

网友:
这里,以前在顺德大良好象有个办事处,现在不知道了.

http://www.chnproduct.com/ep2002/2LH.asp

网友:
【32楼】 ljt101007

^_^,我也收了不少这种手电,用来看细节很棒,安装位置大概30公分左右吧,在龙门架侧面,不装z轴上,呵呵,你可以用手电先试下确定安装位置,如果台面太反光的话加个磨砂罩就行了,(我没加,呵呵)

我的3W是手电上的c4比你的老好多型号记不得了,用得1050ma的恒流,做过试验就复原了,以后准备装两个1W的在龙门架上。

【33楼】 armok 阿莫

这个是可以自己DIY的,^_^,大功率LED对电源有点小要求,而且这种LED也满贵的,大概40块一个吧,很久没折腾这东西了,价格记得不清,一般的LED是毛把钱一个吧,坏了不心疼

网友:
中月的雕刻机上,用的是一颗普通的白光LED,看清半径3cm的圆形区域(他的机器是封闭的,所以基本没有环境光,照明基本就靠这个LED)

关于LED,我绝对原版的机器里只需要配上这么一个小LED就足够了,

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自行DIY,设计各种形式的照明系统嘛~ 阿莫这边我觉得就只需要专注于做出完美机架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