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加入无线模块可进行航拍【恢复】

楼主(2008-12-05):
 淘宝地址为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356815898878c2f26aa60b7723a38e7.jhtml

加上这个无线模块就OK了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0670a60af0a25900dc13690d213ef0b.jhtml

串口控制摄像头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本贴被 xsh200510532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0:08:21.

网友:
是夏普的CCD,可以用SA7111或者是TI。ADI的视频解码IC,就可以了,网上好像有用AVR做的,做成CF的格式,要想做成MPGE-4或者H.264的就要用DSP,或者是用专用的芯片,前着主要是算法,后者是成本

网友:
【6楼】 rainyss 这个用单片机你就不用想了。出来的视频是模拟信号的,pal或者ntsc。国内用的是pal制式的摄像机。

网友:
 【6楼】 rainyss

 其实几乎所有外面卖的那些摄像头都同时具有SPI,232和模拟输出,只是不知道怎么引出接口.板子上有插座的安装位,却没标出是啥接口

---------------------------------

帮忙看看这个摄像头的接口吧

已知 1 两针插座为摄像头的LED ,注意其实还有其他的接口 没引出插针来

     2 三针插座 为电源12V 地  信号输出(高频信号?)

     3 看芯片 是最常见的夏普的解决方案

不知道能不能用单片机来读取摄像头的数据,哪怕一帧帧的也行

大家帮帮

网友:
其实几乎所有外面卖的那些摄像头都同时具有SPI,232和模拟输出,只是不知道怎么引出接口.板子上有插座的安装位,却没标出是啥接口.

网友:
只能拍图片吧,呵呵

网友:
明白了,这是个串口摄像头。

不过航拍就不合适了,还是模拟的好。

网友:
LZ的摄像头是串口115200 波特率

那个无线模块最高 19200

你的摄像头的波特率可调吗?

发点技术手册上来

网友:
是通过串口来获得图像,还是直接输出VIDEO?

网友:
LZ 打广告也要加上点技术资料啊,

您这宝贝是通过什么协议来接收图像的?

网友:
to 8楼:  拆开摄像头,抄下芯片的名字,然后去网上找data sheet看下你就知道了.现在的摄像头为了减少生产线,都是将数模功能同时做在一个芯片里的,包括SPI,232,PAL,NTSC,只是在最后拼装时有可能不用那些接口.但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在布板的时候很可能所有接口都留在板上,只是没装元件而已.

原则上说,如果是懂摄像头内部电路的人,应该可以把摄像头改成5V供电,SPI接口.

网友:
希望至少比冠希兄的山寨手机效果好,不要让我失望哈

网友:
资料很少的,我现在手里还有夏普的CCD,和索尼的相比,效果差太远了,1/3 1/4的CCD,型号有:RJ2311AA  RJ2321AA RJ2351AA

RJ2361AA  是1/3type  ;RJ2411AA  RJ2421AA RJ23451AA  RJ2461AA   是1/4type

网友:
这个很不错哦!是录象的还是直接传回地面

楼主:
型号弄错了!!!应该是NRF905

淘宝地址为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c4f861a173e67dc8b0cbf54a000534b.jhtml?pm1=1

不是做广告!!!!!!!!1111

楼主:
回复1楼:首先我不是打广告!!我只是分享我看到的东西而已.

这个模块只能拍图片,具体资料没有,得问卖家了.

最近看到一个无线模块,是NRF905的,卖家号称:最高速率有50k bit/s,开阔地传输距离为300米,有些卖家说可以达到500米,不知道是真是假

价格是65元

本贴被 xsh200510532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2,08:47:04.

网友(2009-03-02):
这个帖要顶

期待有人搞定摄像头的图像传到液晶,并存到SD卡

网友:
用过这种的摄像头,它是串口传输图像数据的。结构是图像传感器+JPEG图像压缩芯片,所以串口传输的数据是压缩成JPEG格式的jpg文件。如果用SD卡存储再从电脑上查看的话还可以,要是想单片机读取并解压后显示在液晶上,就很麻烦了,貌似单片机解压JEPG图片不太显示。

网友:
我觉的还是用普通USB摄像头最好

网友:
为什么不利用USB摄像头呢,

网友:
7楼此款摄像头是CCD传感器的。
主控芯片LR38603负视频信号的编码,是专用的DSP处理芯片,其输入信号是经过IR3Y48处理的CCD数字信号,输出信号是模拟CVBS(也可以是数字的YUV!);
主控芯片旁边小一点的四方芯片应该是IR3Y48系列芯片,该芯片负责把CCD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送到LR38603处理;
背面的还有一颗八脚小芯片是eeprom,一般是AT24C02之类,LR38603初始化就是从这个芯片里读取数据;
正面的AA87222是负责CCD垂直驱动信号处理的;
正面其他的小IC应该是电源部分的处理;

特别注意的是LR38603可以通过初始化指令设置输出为数字YUV,也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和单片机连接的!

一般说来,CCD传感器驱动比COMS传感器驱动要麻烦,所以要这么多芯片支持,而COMS传感器本身只需外部提供时钟输入,电源,即可直接输出已经编码的数字视频信号(RGB或YUV等),与单片机连接更方便。不过由于视频信号数据量大,COMS传感器要求输入时钟较高(例如某款要求10~24Mhz),所以一般用专用的DSP进行处理,如果用单片机的话,会比较大的占用CPU资源,或者只能帧数较低。
我这里有该方案CCD的所有芯片资料,发邮件可索取:674352137@qq.com,

同时也有数款COMS芯片资料,如果可以得到数百元(<=500)的经费支持,我可以在短期内开发出开源的摄像头组件,造福各位兄弟。

网友:
我们搞 网络摄像机,一般都有索尼420线的 ccd模组    在弄个6mm镜头

网友:
摄像头才十几块钱

网友(2010-10-03):
用USB的摄像头呢,数据量是多大的,要是无线传的话,要多大的带宽?

网友:
无线传输图象关键在带宽不在廉价摄像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