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tive code应该译作什么?【恢复】

楼主(2008-12-05):
请教:native code应该译作什么?

类别:计算机语言。

楼主:
明白,非常谢谢。

与我所读的文章--一种计算机语言--类似:虽然它不是JAVA,也存在一个虚拟机的环境,所不同的是它可

以编译后脱离虚拟机运行。

再问一个问题,托管代码的英文是什么呢?

网友:
托管代码:JAVA编译出来的代码运行于JAVA虚拟机,基于微软的framework开发的代码需要framework类库的支持,这就是托管代码。托管代码的好处是代码与具体的硬件CPU无关,一般都具备跨平台能力,实现真正的build once,run anywhere。但是坏处就是性能较低,对硬件的直接操作收到很大限制。

楼主:
原生代码还容易理解。

何谓托管代码呢?我没有听说这个名词,编译原理大概也懂一些,但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可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不解:版主为何将此帖转到音响论坛。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22:04:46.

网友:
原生代码,区别于托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