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850E/IF3 uPD70F3452的IIC串口写microchip的241c16bEEPROM的程序【恢复】

楼主(2008-12-05):
我用V850E/IF3 uPD70F3452的IIC串口写microchip的241c16bEEPROM的程序,3452芯片为主设备,241c16b为从设备,程序编译通过,运行后,数据就是写不进EEPROM,不知道哪里出错误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用另外的程序把写入EEPROM的数据读出来并显示。

我的程序如下:

//设置端口

void PORT_Init(void)

{

   PM0 = 0xff;

   PMC0 = 0x00;

   PM1 = 0x7f;

   PMC1 = 0x00;

   PM2 = 0xff;

   PMC2 = 0x00;

   PM3 |= 0xfd; //设置IIC端口及模式

   PFC3 |= 0x03;

   PFCE3 &= 0xfd;

   PF3 |= 0x03;

   PMC3 |= 0x03;

   PM4 = 0xff;

   PMC4 = 0x00;

   P7 = 0x00;

   PMC7 = 0x00;

   PMDLH = 0xff;

   PMDLL = 0xff;

   PMCDLH = 0x00;

   PMCDLL = 0x00;

}

void eeprom_input(uchar eeprom_in)

{

   uchar i;

   for (i=7;i>=0;i--)

   {

      SDA = (eeprom_in>> i) & 0x01;

   }

}

//字节写

void byte_write(uchar control_byte,uchar write_add,uchar data)

{

   eeprom_input(control_byte);

   eeprom_input(write_add);

   eeprom_input(data);

}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void)

{

   /* transfer clock setting */

   IICX0 = 0x00;        /* Communicate at transfer rate set by the IICCL0.CL00 bit.*/

   IICOCKS = 0x12;     /* IIC division clock selection: fxx/8 */

   IICCL0 = 0x01;     /* operation mode:low-speed mode,digital filter operation:digital filter off */

   /* start condition setting  */

   IICF0 |= 0x02;    /* IICRSV0=1:enable communication reservation,STCEN0=1 */

   IICC0 |= 0x3c;  /* ACKE0=WTIM0=SPIE0=1 */

   IICC0 |= 0x80; /* IICE0=1,enable IIC */

}

// IIC发送数据

void IIC_Send(uchar out_data1,uchar out_data2,uchar out_data3)

{

   uchar i;

   uchar data[3]= {out_data1,out_data2,out_data3};

   IIC_Init();

   while (!STCEN0)

   {

      SPT0 = 1;  /* stop-condition */

      while (!IICIF)   /* waiting for stop-condition detection */

      {

         ;

      }

      __EI();

      break;

   }

   STT0 = 1;  /* start-condition */

   for (i=0; i<3; i++)

   {

      IIC0 = data;

      while (!IICIF)  /* waiting for data transmission */

      {

         ;

      }

      __EI();

      if (!ACKD0)

      {

         break;

      }

   }

   SPT0 = 1;

   IICE0 = 0;

}

//主程序

main()

{

   /* port and module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

   CLOCK_Init();

   IIC_Init();

   ei(); /* system interrupt enable */

   eeprom_add = 0xa0;

   data = 0;

   for (m=8; m>0; m--) //把EEPROM的8个block(256bytes/block)都写入0~9

   {

      for (j_sea=0;j_sea<=255;j_sea++)

      {

         IIC_Send(eeprom_add,j_sea,data++);

         byte_write(eeprom_add,j_sea,data++);

         if (data> 9)

         {

            data = 0;

         }

      }

      eeprom_add |= 0x02;

   }

   P1 &= 0x00;//蜂鸣器响,作为结束标志

}

网友: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程序,用的是SJ2(3288),SRAM的数据通过IIC总线写入EEPROM

本贴被 sophie04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15:53:17.

网友(2010-08-31):
我也跟你一样,用V850E/IF3 uPD70F3452的IIC串口写microchip的241c16bEEPROM的程序,也写不进数据,最后只能用软件模拟!IIC确实有问题!希望NEC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跟你一样,用v850e/if3 upd70f3452的iic串口写microchip的241c16beeprom的程序,也写不进数据,最后只能用软件模拟!iic确实有问题!希望nec关注这个问题!

读数据可以吗?通讯波形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