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CCAVR与WinAVR(GCC) 的主要区别? 【恢复】

楼主(2008-12-05):
一直在用 ICCAVR编写 AVR程序, 但看到网站统一使用GCC(WinAVR)这种工具与语言,而且下载的一些usbasp 等等的例程、

也是使用GCC偏多数,    所以也有了 转向GCC的 想法!

 在此先问一下: GCC 和 ICC 的主要区别

请精通过这2种软件或者 也是从ICC转到GCC 的朋友  给点意见

简单描述一下2者的优缺点  谢谢!

本贴被 xinchang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20:52:56.

网友:
关注中,正想了解GCC.

网友:
“有一次声明变量并赋初值的时候 GCC就好像不会赋值 仿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值”

表面现象确实如此,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2:10:24.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

在win里面开发AVR 一般是AVR STUDIO + GCC的

但是感觉没有ICC好

有一次声明变量并赋初值的时候 GCC就好像不会赋值 仿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值

网友:
虽然大家都说的对,但我发现GCC未必那么好用

网友:
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开源一个不是

网友:
用GCC是取其優化強,不優化何必用GCC

但是GCC要優化會頭很大,這是我用AVR GCC一個星期來的結論

當然長久使用GCC的人或許不會

网友:
GCC和ICC的外在区别:

1.头文件不同;

2.中断写法不同;

3.FLASH,EEPROM操作写法不同;

4.一些专用库函数不同。

GCC和ICC的内在区别:

1.GCC更加符合标准C,语法也更严格。

2.GCC优化能力更强,程序要处处考虑优化问题。

以上两大内在区别导致ICC移植到GCC:

1.通常警告会一大堆;

2.有时逻辑也会出错;

3.某些语句完全不起作用;

4.某些变量读写,并没有按预期想象的那样。

外在区别好移植,内在区别不是那么好移植的。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7,01:18:57.

楼主:
传了几个文件  也请大家看一下:

---------------------------------------------------------------------

另外论坛里还有这么一个帖子 也是谈论此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4289&bbs_page_no=1&bbs_id=9999

----------------------------------------------------

      最后  本人,决定转到 GCC

网友:
一个叫ICC,一个叫GCC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高手支招呀

网友:
没用过ICC,但是跟据使用习惯一般来说GCC与其它C主要在定义FLASH数据、中断表达方式有点区别。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ICC,关注中。。。。

网友(2013-04-25):
老帖子了 现在路过

网友(2014-09-17):
AVR的编译器很多,对此一直感到疑惑。干嘛搞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