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的超声波障碍物探测器,好像很大干扰,请教解决【恢复】

楼主(2008-12-06):
本人参考了一些电路,利用max232升压驱动发声,再用NE5532放大接收,最后用比较器输出电平。MCU用Mega8,内部8M振荡,OC2用CTC模式输出脉冲,ICP1作输入,RS485与电脑通信。MCU控制每秒发出4个40KHz的脉冲,收回的却不止4个。用485发回一看,ICP1中断好几十次,不知何解。发上电路图,与网友共同探讨。

电路原理图(很菜的) (原文件名:sonic-sch.jpg)

接收回来的数据(每秒中断次数) (原文件名:uart_data.gif)

用CNC雕刻的线路板(示意图,因为电路修改过,某些铜箔已划断) (原文件名:sonic-PCB.jpg)

网友(2009-02-01):
本来就不只四个,有论文讲了检测要找包络峰点,我用数字示波器看过波,那论文是有道理的,我自己没做检测电路,只是发40K,另外用个收40K,观察回波波形

网友:
超声波。。。很有得搞的。。。

注意下几个问题:

1、发射的余震时间的控制

2、两个探头的距离

3、回波接收电路的处理

4、如果要分析问题的所在,最好还是要有示波器,不然这样盲目的调试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总之上面的1~3点需要不断的去做调试,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网友:
很久以前就想玩这个,楼主有什么成果要共享一下啊!呵呵

网友:
好像看了很多人做的接收电路里面有个40KHZ的滤波选波电路吧,也就是只接收发出去的40KHZ的波,而楼主这个好像什么干扰波都收回来了!

网友:
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

可能是:

    1. 直射波。

    2. 余波。

楼主(2008-12-06):
附上代码(用ICC生成的GCC代码):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12-05 10:45:44

// Target : M8

// Crystal: 8Mhz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_485 PORTC&=~_BV(PC5)

#define out_485 PORTC|=_BV(PC5)

#define led_on PORTD&=~_BV(PD5)

#define led_off PORTD|=_BV(PD5)

volatile char start_recv=0,tc=0,sc=0;

void sonic_send(void)

{

 unsigned char pulsecnt;

 cli();

 PORTB|= (1<<PB3);

 TCNT2 = 0x9C; //setup

 OCR2  = 0x64;

 TCCR2 = 0x19; //start

 for (pulsecnt=0;pulsecnt<4;pulsecnt++)

 {

  while (PINB&(1<<PB3));    //1

  while (!(PINB&(1<<PB3))); //0

 }

 TCCR2 = 0x00; //stop

 PORTB|= (1<<PB3);

 start_recv=1;

 sc=0;

 tc=0;

 TIMSK|=_BV(TICIE1);

 sei();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_BV(DDB3);

 PORTC = ~_BV(PC5); //m103 output only

 DDRC  = _BV(DDC5);

 PORTD = 0xFF;

 DDRD  = _BV(DDD1)|_BV(DDD5);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KHz

// actual value:  1.000KHz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E0; //setup

 TCNT1L = 0xC0;

 OCR1AH = 0x1F;

 OCR1AL = 0x40;

 OCR1BH = 0x1F;

 OCR1BL = 0x40;

 ICR1H  = 0x1F;

 ICR1L  = 0x4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

SIGNAL(SIG_INPUT_CAPTURE1)

{

 //timer 1 input capture event, read (int)value in ICR1 using;

 // value=ICR1L;            //Read low byte first (important)

 // value|=(int)ICR1H << 8; //Read high byte and shift into top byte

 volatile unsigned int sd=ICR1L;

 sd|=(unsigned int)(ICR1H<<8);

 sc++;

 if(tc>40)

 {

    TIMSK&=~_BV(TICIE1);

    start_recv=0;

    if(sc<=4)led_on;

    out_485;

    UDR=(unsigned char)(sc>>8);

    while(!(UCSRA&(1<<UDRE)));

        _delay_ms(1);

        out_485;

    UDR=(unsigned char)(sc&0x00FF);

    sc=0;

    tc=0;

 }

}

SIGNAL(SIG_OVERFLOW1)

{

 //TIMER1 has overflowed

 if(start_recv)tc++;        //接收开始后tc累加,当tc=122时,经过了1秒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80KHz

// actual value: 79.208KHz (1.0%)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9C; //setup

 OCR2  = 0x64;

 TCCR2 = 0x00; //stop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1<<URSEL) | 0x06;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SIGNAL(SIG_UART_RECV)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 = UDR;

}

SIGNAL(SIG_UART_TRANS)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in_485;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2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int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sonic_send();

  while((start_recv==1)&&(tc<50));

  TIMSK&=~_BV(TICIE1);

  start_recv=0;

  _delay_ms(1000);

  led_off;

 }

}

网友(2013-03-04):
引用 楼主:
附上代码(用ICC生成的GCC代码):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12-05&nbsp ...

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最近想搞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