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数码管为什么点不亮?请各指教.【恢复】

楼主(2008-12-06):
在proteus 里7段数码管为什么点不亮?请各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2009-02-02):
驱动电路加了吗?引脚正确吗??不确定的话用万用表测量下吧

网友:
你问的这么抽象 别嫌麻烦 把图和程序都传上来

网友:
如果多个,先尝试点亮一个,如果亮,注意驱动电流是不是够用。我试过以前的proteus 驱动8个管子没有驱动是亮不起来的。

如果一个都点不亮,改程序之,或者研究电路图之。

网友:
设计个简单的驱动电路试一试。

网友:
注意设计的电流。平时我们用的高亮数码管,很小的电流就满足亮度要求了。这里的如果电流太小就看不到亮。你可以加大电流或者是修改数码管的参数。

网友(2008-12-09):
。。。。。。提问很抽象

网友:
要看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分别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在XX城里我怎么总是找不着工作?请各位指教.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