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0S的16Bits Timer00 的PPG能否做PWM使用?【恢复】

楼主(2008-12-06):
K0S好象只有一个PWM.

网友:
http://www.getsoon.com.cn/kfwdInfo.aspx?id=13

这个是你要的例程吧

网友:
PPG比PWM灵活,当然可以做PWM用了,研究下电平翻转图行了

网友:
好像可以用的 不过比较难用 控制的不好电平容易翻转

希望那位可以提供一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