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Bresenham算法画线程序【恢复】

楼主(2008-12-06):
我的程序:可以任意点间画线

void ks0108DrawLin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

int x,y,dx,dy,Dx,Dy,e,i;

Dx=x2-x1;

Dy=y2-y1;

dx=fabs(x2-x1);

dy=fabs(y2-y1);

x=x1;

y=y1;

if(dy>dx)

{

e=-dy;

for(i=0;i<dy;i++)

{

  ks0108SetDot(x,y,BLACK);

  if(Dy>=0)

  y++;

  else

  y--;

  e+=2*dx;

  if(e>=0)

  {

  if(Dx>=0)

  x++;

   else

    x--;

  e-=2*dy;

  }

}

}

else

{

e=-dx;

for(i=0;i<dx;i++)

{

  ks0108SetDot(x,y,BLACK);

  if(Dx>=0)

  x++;

  else

  x--;

  e+=2*dy;

  if(e>=0)

  {

  if(Dy>=0)

  y++;

   else

    y--;

  e-=2*dx;

  }

}

}

}

这个当中还要用到math库文件

楼主:
数学上的直线是没有宽度、由无数个点构成的集合,显然,光栅显示器只能近地似显示直线。当我们对直线进行光栅化时,需要在显示器有限个象素中,确定最佳逼近该直线的一组象素,并且按扫描线顺序,对这些象素进行写操作,这个过程称为用显示器绘制直线或直线的扫描转换。     由于在一个图形中,可能包含成千上万条直线,所以要求绘制算法应尽可能地快。本节我们介绍一个象素宽直线绘制的三个常用算法:数值微分法(DDA)、中点画线法和Bresenham算法。   (1)数值微分(DDA)法     设过端点P0(x0 ,y0)、P1(x1 ,y1)的直线段为L(P0 ,P1),则直线段L的斜率为k=(y1-y0)/(x1-x0)。要在显示器显示L,必须确定最佳逼近L的像素集合。我们从L的起点P0的横坐标x0向L的终点P1的横坐标x1步进,取步长=1(个象素),用L的直线方程y=kx+b计算相应的y坐标,并取象素点(x,round(y))作为当前点的坐标。     因为: yi+1 =  kxi+1+b  =  kxi+b+kDx  =  yi+kDx     所以,当Dx =1; yi+1 = yi+k。也就是说,当x每递增1,y递增k(即直线斜率)。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写出DDA画线算法程序。 DDA画线算法程序: void DDALine(int x0,int y0,int x1,int y1,int color) {   int x;   float dx, dy, y, k;   dx = x1-x0;dy=y1-y0;   k=dy/dx,;y=y0;   for (x=x0;x< x1;x++){       drawpixel (x, int(y+0.5), color);       y=y+k;   } } 注意:我们这里用整型变量color表示象素的颜色和灰度。 举例:用DDA方法扫描转换连接两点P0(0,0)和P1(5,2)的直线段。 x int(y+0.5) y+0.5 0    0        0 1    0      0.4+0.5 2    1      0.8+0.5 3    1      1.2+0.5 4    2      1.6+0.5  图2.1.1 直线段的扫描转换     注意:上述分析的算法仅适用于|k| ≤1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x每增加1,y最多增加1。当 |k|> 1时,必须把x,y地位互换,y每增加1,x相应增加1/k。在这个算法中,y与k必须用浮点数表示,而且每一步都要对y进行四舍五入后取整,这使得它不利于硬件实现。 (2)中点画线法     假定直线斜率k在0~1之间,当前象素点为(xp,yp),则下一个象素点有两种可选择点P1(xp+1,yp)或 P2(xp+1,yp+1)。若P1与P2的中点(xp+1,yp+0.5)称为M,Q为理想直线与x=xp+1垂线的交点。当M在Q的下方时,则取P2 应为下一个象素点;当M在Q的上方时,则取P1为下一个象素点。这就是中点画线法的基本原理。  图2.1.2 中点画线法每步迭代涉及的象素和中点示意图     下面讨论中点画线法的实现。过点(x0,y0)、(x1, y1)的直线段L的方程式为F(x, y)=ax+by+c=0,其中,a=y0-y1, b=x1-x0, c=x0y1-x1y0,欲判断中点M在Q点的上方还是下方,只要把M代入F(x,y),并判断它的符号即可。为此,我们构造判别式:     d=F(M)=F(xp+1, yp+0.5)=a(xp+1)+b(yp+0.5)+c     所以:     当d<0时,M在L(Q点)下方,取P2为下一个象素;     当d>0时,M在L(Q点)上方,取P1为下一个象素;     当d=0时,选P1或P2均可,约定取P1为下一个象素;     注意到d是xp, yp的线性函数,可采用增量计算,提高运算效率:     若当前象素处于d>=0情况,则取正右方象素P1(xp+1, yp),要判下一个象素位置,应计算 d1=F(xp+2, yp+0.5)=a(xp+2)+b(yp+0.5)=d+a,增量为a。     若d<0时,则取右上方象素P2(xp+1, yp+1)。要判断再下一象素,则要计算d2= F(xp+2, yp+1.5)=a(xp+2)+b(yp+1.5)+c=d+a+b ,增量为a+b。画线从(x0, y0)开始,d的初值 d0=F(x0+1, y0+0.5)=F(x0, y0)+a+0.5b,因  F(x0, y0)=0,所以d0=a+0.5b。     由于我们使用的只是d的符号,而且d的增量都是整数,只是初始值包含小数。因此,我们可以用2d代替d来摆脱小数,写出仅包含整数运算的算法程序。 中点画线算法程序: void Midpoint Line (int x0,int y0,int x1, int y1,int color) {  int a, b, d1, d2, d, x, y;     a=y0-y1; b=x1-x0;d=2*a+b;     d1=2*a;d2=2* (a+b);     x=x0;y=y0;     drawpixel(x, y, color);     while (x<x1){     if (d<0)  {x++;y++; d+=d2; }         else      {x++; d+=d1;}         drawpixel (x, y, color);     } /* while */ } /* mid PointLine */   举例:用中点画线方法扫描转换连接两点P0(0,0)和P1(5,2)的直线段。 a=y0-y1=-2; b=x1-x0=5; d0=2*a+b=1;d1=2*a=-4;d2=2*(a+b)=6 x  y  d 0  0  1 1  0  -3 2  1  3 3  1  -1        4  2    5                                5  2  15  图2.1.3 中点画线法 (3)Bresenham算法     Bresenham算法是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使用最广泛的直线扫描转换算法。仍然假定直线斜率在0~1之间,该方法类似于中点法,由一个误差项符号决定下一个象素点。     算法原理如下:过各行各列象素中心构造一组虚拟网格线。按直线从起点到终点的顺序计算直线与各垂直网格线的交点,然后确定该列象素中与此交点最近的象素。该算法的巧妙之处在于采用增量计算,使得对于每一列,只要检查一个误差项的符号,就可以确定该列的所求象素。      如图2.1.4所示,设直线方程为yi+1=yi+k(xi+1-xi)+k。假设列坐标象素已经确定为xi,其行坐标为yi。那么下一个象素的列坐标为xi+1,而行坐标要么为yi,要么递增1为yi+1。是否增1取决于误差项d的值。误差项d的初值d0=0,x坐标每增加1,d的值相应递增直线的斜率值k,即d=d+k。一旦  d≥1,就把它减去1,这样保证d在0、1之间。当d≥0.5时,直线与垂线x=xi+1交点最接近于当前象素(xi,yi)的右上方象素(xi+1,yi+1);而当d<0.5时,更接近于右方象素(xi+1,yi)。为方便计算,令e=d-0.5,e的初值为-0.5,增量为k。当e≥0时,取当前象素(xi,yi)的右上方象素(xi+1,yi+1);而当e<0时,取(xi,yi)右方象素(xi+1,yi)。 图2.1.4 Bresenham算法所用误差项的几何含义 Bresenham画线算法程序: void Bresenhamline (int x0,int y0,int x1, int y1,int color) {     int x, y, dx, dy;     float k, e;     dx = x1-x0;dy = y1- y0;k=dy/dx;     e=-0.5; x=x0,;y=y0;     for (i=0;i<dx;i++)     {  drawpixel (x, y, color);         x=x+1;e=e+k;         if (e>= 0) { y++; e=e-1;}     } } 举例:用Bresenham方法扫描转换连接两点P0(0,0)和P1(5,2)的直线段。 x  y  e 0  0  -0.5 1  0  -0.1 2  1  -0.7 3  1  -0.3 4  2  -0.9 5  2  -0.5  图2.1.5 Bresenham算法     上述Bresenham算法在计算直线斜率与误差项时用到小数与除法。可以改用整数以避免除法。由于算法中只用到误差项的符号,因此可作如下替换:2*e*dx。 改进的Bresenham画线算法程序: void InterBresenhamline (int x0,int y0,int x1, int y1,int color) {     int x, y, dx, dy,e;     dx = x1-x0,;dy = y1- y0,;e=-dx;     x=x0; y=y0;     for (i=0; i<dx; i++){         drawpixel (x, y, color);         x++; e=e+2*dy;         if (e>= 0) { y++; e=e-2*dx;}     } }

网友(2009-03-04):
好东西,有没有画圆的方法啊?

网友:
看得太累了眼花

网友:
LZ:请问是任意斜率的还是0-1之间的?

网友(2009-09-13):
楼主讲得太复杂了!!!!!!!!!!!

网友:
LZ贴了一大堆原理,而实质的误差项怎么推算的又没讲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计算机图形学的书,比1楼2楼讲的更明白点

网友(2010-02-25):
网上都有现成的吧,况且~怎么用了乘法~
不能用加减代替吗?

网友(2010-11-08):
收藏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2011-07-25):
好的东西

网友(2011-12-11):
慢慢消化

网友:
总算找到了

网友(2012-06-30):
mark,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3-08-11):
这么复杂,能不能简化一下呀!!!!!!!!!!!!!

网友(2014-02-05):
 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