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在百元以内的半自动雕刻机大家有兴趣diy么? 【恢复】

楼主(2008-12-06):
我看大家很有兴致做pcb雕刻机的diy,我有一种百元以内的半自动的雕刻机设计,大家有兴趣么?有兴趣的话,一周内我会公布所有的图纸。而且针对个人diy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你所需要的做的就是找一个钻床打几个空而已,控制的好的话整个下来可以控制在60元以内!

但是我声明这只是一个半自动的,所谓的半自动就是要手工移动,就像一台缝纫机一样!对于不是很复杂的个人单双面板都可以制作,可以钻孔,而且可以上保护漆,效果一流的!你需要的就是细心和细致!

比热转印的效果还要好!

这是我看你们做雕刻机才想到的,我会提供图纸和说明,你们动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最适合diy作品了!这样大家就不用购置雕刻机了!当然了可能会影响阿莫的Jj的销售,但是我是为了广大银子紧张的同好提供的!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回头我整理一下图纸就会公布的!绝对不忽悠人。

网友:
我等穷人,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期待把你的整个DIY过程排成图片上来

楼主:
哈哈,好的,我先提供一个可以给板子上漆的一个的办法,而且很便捷。前提是你的板子要铺铜的,在雕刻之前先用一张不干胶贴住整个铜板,然后再雕刻,雕好以后,然后去除铺铜部分的不干胶,把走线的用美工刀也去除,然后找市场上的绝缘自喷漆就嚓嚓嚓的喷上整个板子,等表面干了以后,再去除剩下的不干胶!一张漂亮的带防护漆的板子就出炉了,而且可以制作成不同颜色,成为真正的个人diy标志!

网友:
楼主

是台钻+手动“平台”吗?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顺便BS楼上的莫莫达人.......不去赶快准备把JJ赶快面世、把OurDEV赶快上市~还来这里闲溜达~看来你要小心各位网友眼里的欲火啦!!!!

网友:
好用吗?做起来别太复杂

网友:
支持,顶一下,很想看看具体内容

网友:
这要考虑人工成本的,其实任何工具都要衡量成本和效益的。

网友:
没有蒸汽力量和电机发明以前,都是用手工的。。

楼主可以用手摇的,就可以降低成本了。。

网友:
如果只用来打孔,那倒是可以做成超级廉价的JJ了,呵呵

网友:
能刻.254mm安全间距的pcb就可以了。。。。。

网友:
等着看看 制作过程

网友:
NB,很感兴趣!!!

网友:
如果打算刻PCB的话,用雕刻机有点太慢了吧.

网友:
我所说的精度主要是机械的精度而不是电子的精度。

如果主轴,机械结构抖动,你的步进电机的精度如何高,其效果也不会有大的作用。不如按实际的机械精度,用普通的直流电机,成本更低。

我不知到现在的JJ机械精度达到何水平。

1mil=0.03937mm.

就到刀刻PCB,精度可以(应该)达到多少?

网友:
【15楼】 zswlb  amok的jj的机械精度达不到0.01mm吧?

---------------------------

我们的JJ的精度, 理论上是这样计算的:

丝杠螺距是1.5mm每圈。步进电机每步是1.8度,步进电机驱动是8细分。所以,可以计算出精度是:

1.5 / (360/1.8) / 8 = 0.0009375mm

--------------------------------------------------------------------------------

细分主要是用来改善电机运行状况(让电机运行更平稳),这所带来的所谓精度也是不保证的了,因为还有其他因素,

如除了电机本身,还有驱动等。

因此对于可保证的精度来说,是让电机运行在整步状态(稳定态为整步),这样精度就仅取决于机械方面了,以上例为例,

丝杠螺距是1.5mm,每一个整步 1.5/200 = 0.0075mm , 这个精度是可以保证的,误差多少也可根据丝杠和电机的

误差给出。

网友:
只要能做PCB就好

网友:
这个叫手动吧如果这样手枪钻都能了反正精度都一样

网友:
LZ,不会是标题党吧

网友:
一百元以内很有吸引力啊

网友:
“赤果果”的踢场哈哈,别踢我啊...

网友:
牛,0.001mm的精度都超过了。

网友:
楼主:

把你的资料传上来,我来给你提些改进的方案。甚至是改成自动的。

网友:
amok的jj的机械精度达不到0.01mm吧?

如果这样的话,用步进电机不是很浪费?(增加成本)

移动刀具成本不会更低?反正主要是加工PCB。

网友:
马克

本贴被 spidiu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6,23: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