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飞控程序烧写到mega644呢,具体该怎么做呢【恢复】

楼主(2008-12-07):
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烧到644比较容易,只要把6针的ISP与飞控板的6针的相连,然后打开MIKRO tool 1.50,点control flashen & Terminal,进去之后,先要在参数调节器上装上跳线帽,点flash bootloader(ISP),选中要写入的BOOTLOADER,写入后,去掉参数调节器上的跳线帽,接着点update software,写入程序,接着用10针的接口与飞控板的接口相联,进行调试。

当然,如果是644P,则要求代码有相应改变。直接将644代码写入644P,用参数调节器不能写入,可用MKII或其他写入工具写入。

写入过程中,请注意FUSE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