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下工控控件求教【恢复】

楼主(2008-12-07):
想学习工控,但国产的工控组态实在是太贵,找了大半天看到ECC的但自己看不懂,还有个北京画王的价钱受不了,自己几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一个。还好在网上见到个Iocomp控件,说是完整破解了的,但自己下下来后看怎么不是个安装文件或是控件呢?有的说是C++Builder的,我只会点点VB,但很想用这样免费的控件学习学习,不知道这里哪位大侠用过或是知道怎么样在VB下使用这个控件,望能指教,咱笨不会英语在下下来的帮助E文看不懂。非常感谢了!

下载地址是:

Flashget://W0ZMQVNIR0VUXWh0dHA6Ly93d3cuY2NydW4uY29tL2Rvd24uYXNwP2k9NDExJmQ9bHE4aTE3W0ZMQVNIR0VUXQ==&8274

下载页面是:

http://www.ccrun.com/view.asp?id=411

http://www.600it.com/soft/249/250/2006/200601038860.htm

网友(2009-01-17):
我也想要一个Iocomp控件  zhwm_128@163.com

网友:
到底哪个是破解版?

网友:
zxq6 小马哈,我也想要一份Iocomp控件的破解版,谢谢!!

fangmcu@163.com

网友:
 也给我传一份,谢了,fxnh_yinyi@163.com

网友:
也给我传一份啊,cpugege@163.com

网友:
zxq6 小马哈,我也想要一份Iocomp控件的破解版,给我发一份行吗,多谢!!

phantom03@sohu.com

网友(2008-12-17):
这些控件有点像SVG方式。所以要全部绘出来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

楼主:
谁有.net版?看了看好象没有太大区别耶.

网友:
哈哈,回复一下。控件都是给懒人用的。。

楼主:
这个东西是很好,再加上点工控用的控件图做组态学习应该是很不错的,希望有在VB下实际应用的讲讲咋样才能把它用起来,谢谢了!

网友:
测试运行图

网友:
哈哈 我装好了

我DELPHI7,我的步骤

D7-->File-->Open(下拉列表框中选*.dpk)-->Install即可,

然后:安装的源文件拷入到Delphi的Lib目录下;添加一个控件按钮试试,F9,ok

//-----------------------------------------------------------------------

转:

delphi控件的安装和删除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哈

delphi控件的安装和删除

控件安装

1、对于单个控件,Componet-->Install Component..-->PAS或DCU文件-->Install;

2、对于带*.dpk文件的控件包,File-->Open(下拉列表框中选*.dpk)-->Install即可;

3、对于带*.bpl文件的控件包,Install Packages-->Add-->bpl文件名即可;

4、如果以上Install按钮为失效的话,试试Compile按钮;

5、是Run Time Lib则在Option下的Packages下的RunTimePackes加之。

如果编译时提示文件找不到的话,一般是控件的安装目录不在Delphi的Lib目录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1、反安装的源文件拷入到Delphi的Lib目录下;

2、或者Tools-->Environment Options中把控件源代码路径加入到Delphi的Lib目录中。

注意:所安装的控件是否与你所用的Delphi版本相适应。

控件删除

在Component/Install Packages中删除。

选Component/Configure Palette…

有Pages和Components两个区域

双击Components区域,选中要删除的控件,下面有Delete按钮

但系统提供的控件只能Hide,不能Delete。

打开控件所在的包文件(*.dpk),从中删除控件那个文件,再重新编译该包。

如果是整个控件包都要删除的话,Project->Option->Packages,删掉那个Packages即可。

网友:
4楼,在VB的设计模式里面,Ctrl+T,然后浏览到那个ActiveX Dll,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还需要license?

楼主:
三楼说得虽好可我自己实在是没有这个实力,也只好把命运交给别人了 :(

再说一个人也不可能什么都做得会做得来吧,要不大家都自己写系统搞翻微软去?

楼主:
但不知该如何导入,网上有人讲在那个目录下有个!reg的文件夹才是导如的,可我下的上面两个版本都没有所要的文件,不知有人能讲解解决的方法没有。

网友: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怎么用怎么不爽。

网友:
里面有ACTIVEX 给VB用的,VB里导入ACTIVEX就可以用了。不过设计期中文支持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貌似是delphi的。

网友:
http://rapidshare.com/files/83273899/Symbol_Factory_ActiveX_2.0.rar

网友:
能发给我一个吗,正在学习中,谢啦!wzmwfz@126.com

楼主:
收到小马哈的破解版了,非常感谢!

现在就只用找Symbol Factory Activex的破解了,很漂亮的控件呢,就是还一直没找到能当正式版用的。

网友:
回11楼:

成功的兄弟们

你们添加的控件,属性里的OPC选项卡有没有错误阿?

我安装了破解的版本后,提示是:OPC DLL MISSING。。。 好郁闷阿

我的开始也有这个问题,Documentation目录下讲了安装方法:我E文很菜,看了许久才装好,8楼有安装方法

把OPC目录下的东西烤到SYT32目录下,注册这个东西,里面带安装方法的

opcenum /regserver

regsvr32 OPCProxy.dll

regsvr32 opccomn_ps.dll

我下的是这个:http://www.600it.com/soft/249/250/2006/200601038860.htm

楼主:
小马哈大侠,能将你找到的那个破解版本发给我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
下载了个破解版,终于在vb里面弄出来了。但是包比较大,传不上来,有需要的加我吧。

楼主:
我在上面转过好久了,但上面没有VB用的控件,按小马哈的介绍是可以在VB中使用可是个试用版的有时间限制!55555......

转了好几天在网上找到个破解补丁但版本有对不上破解不了。有没有哪位兄弟有了可在VB中使用的正式版发个上来呀。

网友:
看来各位都是不怎么上csdn的。上面也有很多在单片机、工控软件能用到的好东西

网友: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794620

楼主:
看来看来我的问题一时还没有解决办法了

网友:
成功的兄弟们

你们添加的控件,属性里的OPC选项卡有没有错误阿?

我安装了破解的版本后,提示是:OPC DLL MISSING。。。 好郁闷阿

楼主(2009-02-03):
并不支持中文的,还想要吗?中文是乱码显示的。

网友(2008-12-17):
你有.NET的破解版?

网友:
工控控件好用免费的还比较难找。。。做个记号。

楼主:
Symbol Factory的两种都找到了,TNND自个不会英语没看懂说明里的英语讲的是啥,搞了个词霸看看原来是个破解了的,随便输序列号就可以用的。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