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技术水平 【恢复】

楼主(2008-12-07):
以二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为例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关键技术是电流控制.

1;电流采样

  电流采样分半电流采样和全电流采样.

  半电流采样仅仅采样管子导通时电机的电流.全电流不但考虑管子导通时的电流而且要采样管子关断后电机续流.

 当然全电流采样比半电流采样要准确.半电流采样只有二个采样电阻而全电流采样是四个电阻.二种采样电路不同.

2:电流控制

  电流控制分半控制和全控制.半控制也称普通斩波,管子开通不控制,是固定的,关断的时间是控制的.

  全控制一般用PWM,PWM可以分别控制管子的开通和关断时间.很显然PWM电流控制的好.

目前市场上的二相驱动器分为:

1:半电流普通斩波.

  再分上下对管,上下同类型管.上下对管最简单但上管最易坏.同类型管要有自举电压.产生自举电压可用分立元件,也可用专用芯片,可靠性和成本不同.

  目前市场这类驱动器最多.

2:全电流普通斩波.

  这种驱动比较少.

3:全电流PWM

  这是步进电机驱动的主流技术,电机专业毕业的大都采用此技术.

各自优缺点:

1:半电流普通斩波:成本低,高速力矩大,细分效果差,电机适应范围小,电机往往有电流声,不同的电机最好采用不同的电压.

2:全电流PWM:电流控制好,电机电流声小,细分效果好.电机适应范围广,电机温升高,成本高.

本贴被 JIAN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7,16:13:00.

网友:
【40楼】 elder60

想探讨你直接可与我电话联系:13806141288.免得有广告嫌疑.影响阿莫的版面.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10:23:45.

网友:
普通斩波已可满足大部分工业应用了,需要更准确的就加光栅,需要更低噪音的用伺服

全电流PWM我相信只要专门做驱动器这块的,就如35楼所说的不用半年就能做得出来,只是大多数网友都是一种业余的兴趣而已没有专门投入。如果阿莫站长再次号令24*7功关,恐怕指日可待了,呵呵!纯粹YY:)

网友:
又来了。 什么叫“第四代”?厂标?行业标准?

(问什么!JIANZHONG是不会讲的。)美国的第四代是F22,俄罗斯已经第五代了。

我在【10楼】的问题,用DSP,MCU,硬件电路来采样?也不可能讲吗?

JIANZHONG不是没回应吗?要到36楼才被动地说出来。

“专用的IC其实并不怎样”,连我这样的“非专业者”都这样想,可想而知,业内也会有共识。

“不用专用IC”本身不是优点,但它为提高性能创造了条件。

那JIANZHONG现有的“第三代”,是否能介绍一下特点?

网友:
对这样的比较有疑义,

各自优缺点:

1:半电流普通斩波:成本低,高速力矩大,细分效果差,电机适应范围小,电机往往有电流声,不同的电机最好采用不同的电压.

2:全电流PWM:电流控制好,电机电流声小,细分效果好.电机适应范围广,电机温升高,成本高.

应该是这样:

1:半电流普通斩波:成本差不多,高速力矩大,电机温升好,细分效果差,电机适应范围不小,电机往往有电流声,不同的电机最好采用不同的电压.

2:全电流PWM:成本差不多,高速力矩小,电流控制好,电机电流声小,细分效果好.电机适应范围差不多,电机温升高,成本不高.

以上是使用多年的经验感受,应该还有一种采样电路,是串联在驱动于电机之间的,采样电流比上面2个都好。

再说一句金潭四海的驱动不敢认同,电机也一样。

不知道LZ这样比较有什么用意!!!

网友:
希望尽快有握手的一天,只是我们要去搞交流伺服了,要不然我们的第四代驱动已经动手了.

网友:
我们还是要握手的,这叫做“专业和非专业的握手”。

我期待我们的小伙们!

网友:
【35楼】 elder60

说的非常对!抛开专用IC!专用的IC其实并不怎样.我们四海电机的驱动器没有一块专用IC.也没一个芯片是擦字的.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7,22:21:33.

网友:
    坛内能者很多,我相信,只要有抛开专用IC的勇气,不用半年,一年,大家一定能DIY出一个较理想又廉价的驱动器。

网友:
32楼】 jiangzhong 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在于细节.等你们都知道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

请jiangzhong不要生气。老朽又得罪了?        当然,我不否认,这样得到的信息是多了。关键是多得到的信息的价值。

我没有否定的意思,多得到的信息,若能加以利用,确实是好事。

实不相瞒,我在学着实验的电路,也是4个或6个采样电阻的,想搞搞清楚续流和转速的关系。或许多得到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当然,是“非专业”的。

jiangzhong想公开电路图,当然大家会拍手的。

网友:
你们可以请阿莫先生把我送给他的SH2034D驱动器的电路图画上来.

网友:
请教JIANZHONG一个幼稚的问题,将交流电(电压低,一路电容移相)直接接步进电机应该也能转吧?

用DSP,MCU,硬件电路来采样?也不可能讲吗?

网友:
要是能够把伺服驱动中常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引入步进驱动,也许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另外再加上只可以支持步进闭环驱动,那就更好了!!

楼主:
我们发明了很多词或概念(开玩笑):步距角精度5%.变细分驱动,微细分驱动器.

比如5%是什么情况?3%是什么情况?很少人知道.

这个全电流概念是为PWM的深入而提出的.我也不可能讲很多.

网友:
不是忽悠。

若我有不礼貌处请原谅。

但像“全电流采样”这样的说法,不妥,因为你们都是为师者。谁都可发明新词,要泛滥的。

我是今年上半年开始想学电机的。尽管老了,但我很想学习一下。是真的。

一个绕组,两个半桥,采样电阻放在两个下臂源极上。是这个意思吗?

若是,导通时的电流和关断后续流的确在一步中分别交替出现在两个采样电阻上。一个是上升的,一个是下降的。

是用DSP,MCU,硬件电路来采样?能用来控制什么呢?还是用来识别电机的某种状态?

请赐教。

网友:
忽悠,接着忽悠

网友:
个人愚见

网友:
步进电机这东西关键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可靠性能不能达到。技术再高也不一定用得着,你的输入电压,电机安装上了又不会天天变,所以那些自适应的功能到底能不能用上得自己考虑下。用个变阻器调电流都比时时采样来得实在。还简单。

楼主:
管子开通时电机绕组的电流和关断时的续流,电机绕组上是存在,由于在驱动器上的回路不同,要用二路采样电阻分别采样

后合成才行.讲的通俗点么不用解释.

本贴被 JIAN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7,19:31:04.

网友:
尽管我是个“电机初学者”,但不满LZ的上述描述。

感觉JIANZHONG是专业人士,如此,应该仅可能采用专业的术语来讲话。

“全电流采样”是什么?有这词汇吗?该是你发明的吧?

“全电流采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新技术,我很想学习一下。

从字面上来看,“全电流”分为“管子导通时的电流”和“管子关断后电机续流”。(电机续流是否就是“绕组的续流”)

它们是不同时间发生的电流,还是不同器件上的电流?

为师者,要授人渔。

网友(2009-08-30):
我想学习修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谁可以教教我,谢谢了,我们用的多是三相混合式的,无锡环达和无锡迅成的HD-B3C
有愿意教我这个苯徒弟的加我QQ452498302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60岁老头,你应该还是中年人,别称老头了,也别和人抬杠。讲讲你年轻时的事,包括年轻时淘气的事,肯定吸引人。当然至少和技术有点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