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linux内核应如何选择gcc版本?【恢复】

楼主(2008-12-08):
这几天用S3C44B0X的板跑2.6.9的内核,开始时使用gcc3.4编译,发现udp部分工作不正常(具体原因还没有确定,大概是校验出错之类的),但是用tcp连接就可以,后来无意中在某个changelog中发现有提及用3.4版本有这个问题,于是改回用gcc2.9的版本来编译,发现竟然正常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编译内核的时候怎样去选择gcc的的版本呢?或者是在什么文档中有提到最适合gcc版本之类信息的吗?谢谢

网友:
通常这种问题是由于使用了非标准的代码,类似windows下使用了未公开的api,造成更换gcc版本后出现问题,我编译redboot的时候就碰到过,他使用了非标准的对齐方式,结果新版gcc编译后运行出错,只能自己改源码或者网上查找有没有补丁。这样的问题恐怕没人可以说清楚哪个版本gcc对应哪个版本linux更好,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同样的代码,在两个gcc下都可以正常编译,编译出来的内核都可以跑,只是某些模块会出错,如上面说的udp问题,查了一下有些内核编译时有最低gcc版本要求,但没有指定哪个gcc版本是内核对应的最优选择,现在就是怕编译出来的内核因为编译器的原因有一些隐藏的问题

网友:
由于GCC的版本不同,很难说哪一个版本的GCC更适合你的应用,选一个用得人比较多的GCC(Google之),然后把源代码里与GCC冲突的地方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