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RM做过人脸识别的吗?,大家指点下。【恢复】

楼主(2008-12-08):
大家给点指点,主要用于门禁和考勤的。

网友:
把领导的照片挂脸上.也能通过

网友:
几年前我一个亲戚的博士论文就是人脸识别,

听说要做很多预处理,将图片标准化才能识别,据说识别率还挺高的。

网友:
人脸识别比较难的,虹膜识别算法倒是CSDN上有

网友:
以前在电视里看过相关报告,但电视报告只是简单说明了下原理,由于时间比较长了,只记得从基因分析,世界上张完全一样的脸的几率是很小很小,完全可以忽略的,那么可以通过对人脸的特征进行识别,比如双眼之间的距离,鼻子长度,嘴巴宽度等等,但是有个前提,最主要的是该作者发明了一套人脸绘制系统,能精确的绘制出人脸。

网友:
不错,想法挺好的

网友:
太奢侈了吧。考勤就用这个。要是有人某天破相了怎么办。

网友:
有用指纹识别作为考勤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做成后 先拿自己的脸做试验

看看系统会不会报警且 显示 牛逼之类的字样

网友:
opencv 你可以看看

网友:
既然是门禁。问什么不挂个PC

网友:
这个还不太清楚,刚接触这个行业. 高校研究这个的应该还比较多.

楼主:
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网友:
人脸识别,关键是在于算法吧.我们公司据说也有准备搞人脸识别.

网友(2020-08-26):
我买了一个产品,打开内部用了串口控制的近红外人脸识别模块。我也想批量购买。大家看看是哪个公司的呢?主控制器是用的新唐的芯片。知道的可以联系我,QQ:986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