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 8 mil 线宽也许已经很可靠了【恢复】

楼主(2008-12-08):
自我感觉热转印的精度还是相当高的

这次印了一条7.5mil宽的希尔伯特曲线,把板子堆满了,测一下,通的,电阻大概是4.7欧,仔细观察,无短路现象,算成功了

下次会做一个更严酷的测试

我的制作流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15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网友:
挑战一下线宽5mil,线距5mil吧

网友:
上传你的文件,我回家挑战一下。

楼主:
to 【3楼】 12fen 老齐

源文件来了

Protel DXP 做的

网友:
不懂 希爾伯特曲線 ,自助搜索了一下,放在下边,方便他人

希爾伯特曲線(转自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7%88%BE%E4%BC%AF%E7%89%B9%E6%9B%B2%E7%B7%9A

希爾伯特曲線一種能填充滿一個平面正方形的分形曲線(空間填充曲線),由大衛·希爾伯特在1891年提出。

由於它能填滿平面,它的豪斯多夫維是2。取它填充的正方形的邊長為1,第n步的希爾伯特曲線的長度是2n - 2-n。

L系統記法:

變數: L, R

常數: F, +, -

公理: L

規則:

L → +F--F+

R → −LF+RFR+FL−

F : 向前

- : 右轉90°

+ : 左轉90°

网友:
h2feo4 无机酸,你的电路板如何切割的?勾刀?锯条?other?

楼主:
to 【6楼】 12fen 老齐

普通细齿钢锯切割,留一点余量,用锉修平

网友:
【楼主位】 h2feo4 无机酸

请问,您做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

不会仅仅为了证明  7.5mil宽  热转印可靠?

楼主:
to 【8楼】 Simons

做触摸板用的

网友:
顶楼主的“PCB上的希尔伯特曲线”,有本书叫《希尔伯特 - 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相当精彩,向喜欢数学的朋友推荐。

本贴被 atom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6:27:23.

网友:
> 做触摸板用的

是不是触摸的时候测得电阻,然后 A/D 转换,求得坐标,有创意!

网友:
果然很有创意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生成的这个曲线?

楼主:
to 【13楼】 shark

直接在 Protel 里面画就行了,先画个C型,然后复制粘贴4份,连起来,再把整体复制粘贴4份,依此类推,直到你满意的面积

希尔伯特曲线是典型的分形曲线,整体和局部是高度相似的

对于一般的L系统描述的分形曲线,只要画一个基本单元,通过旋转、缩放和复制粘贴就可以画成任意大小的

也有专门画分形图的软件,如 Fractint ,或者L系统绘图软件Logo(这个曾经是小学计算机课程教学内容),当然 Matlab 之类的话这个也是很方便的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8:47:01.

网友:
谢楼主,这个曲线很好玩。

网友:
线7mil并没什么,关键是如果两条的间距也是7mil,那才真NB。

楼主:
to 【16楼】 gliet_su

这个板的间距是7.5mil

不过我也有间距7mil的作品:

我刚才也看到另一位网友做的也是7mil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67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看到了,果然牛X,

不知是用什么工具做的,我用热转印纸,很难做到。

楼主:
to 【19楼】 gliet_su

我的制作流程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15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其实就是普通的热转印纸,armok邮购部买的,精度主要靠打印机

网友:
原来是用过塑机做的。我是手工,用熨斗做的,怪不得做不好。

网友:
请教11楼 atommann 和楼主:测电阻就能知道XY轴坐标吗?

网友:
支持热转印制作电路板,也贴一个我做的:

线宽0.3mm,间隔0.2mm。看样子还可更细,估计线宽0.2mm,间距0.1mm没问题。

网友:
哈哈,刚才用不干胶的衬纸试了一下,居然无法进纸,靠,好像是表面太滑了

网友:
> 【22楼】 xiaoxu191 请教11楼 atommann 和楼主:测电阻就能知道XY轴坐标吗?

我只是猜测,具体要问楼主 :)

我再发挥一下拙劣的想象力:

由于 Hilbert 曲线是一条布满 PCB 的线,想象把它展开为一条线,如 h2feo4 说的总电阻为 4.7 Ohm,曲线上某个点的坐标可以用数学式子计算出(这点我没有经过计算,不确定),如果测量曲线上某个点和一个固定焊盘之间的电阻,这个电阻值就会和坐标有一个唯一对应的关系,就得出了XY坐标。这样触摸电极是不是要接一根导线,或者放一块导电胶板在上面?

网友:
我的激光打印机也是无法进纸,因为纸太滑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
找到一篇论文,不知道有没有用:

Using Space-lling Curves for Multi-dimensional Indexing

网友:
另一篇论文:

Using Space-filling Curves for Computation Reordering

网友:
晕倒!都好强啊!我做低于20的就不行了,转印到电路板上是两条想ΘΘΘΘΘ蚂蚁线.打印机是HP1000,分辨率太低了.每次都必须用油笔画一遍才行.楼上的问题我开始做也出现过,照本坛一位说用橡皮使出"吃奶"的劲把光面擦成亚光即可.很奏效的

楼主:
to 【24楼】 xiaobendan 仲跻东;【26楼】 my_avr

可以把转印纸剪小一些,背面贴在一张完整的普通白纸中间,就可以了

也可以像楼上说的用橡皮用力擦纸表面

to 【11楼】 atommann ;【22楼】 xiaoxu191 ;【25楼】 atommann

本质类似atommann所说,平面内任意一点的坐标对应希尔伯特曲线上唯一的长度

目前经过初步测试,电阻法并不是很容易,因为:

1)由于打印、腐蚀以及镀锡的时候均匀性不是很高,导致电阻与长度大概有2-3%的非线性。

2)导线还是太粗,太短,电阻太小不方便精确测量

3)温度对电阻有较大影响,怀疑应力也会较大影响电阻值

稍后会作如下工作

1)增大板子面积并把线宽和间距降至5mil,目标是电阻达到50欧

2)在导线长度1/3处和2/3处增加抽头

3)尝试其他方法检测触摸位置

to 【27楼】 atommann 【28楼】 atommann

感谢你的论文,我会仔细研究一下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1:41:17.

网友:
谢谢【30楼】 h2feo4 无机酸;【25楼】 atommann,你们都很专业。让我学习学习。

工程上可以考虑不用铜线,而是用喷碳的工艺来实现。喷碳是PCB厂家做按键及其线路的工艺,每厘米的电阻可能有几十欧姆,而且线路比较粗,是为了防止碳膜断裂。还有镀银的工艺,你去看看PC键盘里面的薄膜,这种工艺的电阻会小一些。

另一个补充的改进意见:可不可以选择较薄的铜板呢?或者先腐蚀一点厚度再转印。

楼主:
to 【31楼】 xiaoxu191

碳膜暂时还没法用,以后会考虑的

选择较薄的铜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先腐蚀一点厚度是很难的,一个是厚度很难控制,另一个是腐蚀一般是边缘快,中间慢,厚度不均匀,会造成很大的非线性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用雕刻机在环氧板上刻出“希尔伯特曲线”,然后在刻的缝隙内嵌入“电阻丝”,估计电阻会够用。

网友(2009-03-04):
太疯狂了啊.

楼主:
既然被顶起来
我就补充一下
上周我已经攻克了5mil/5mil
正打算玩4mil/4mil

网友:
提个问题啊,我做热转印为什么线条老脱落?有什么办法?打印机是HP LaserJet 6L

网友:
既然被顶起来
我就补充一下
上周我已经攻克了5mil/5mil
正打算玩4mil/4mil

********************************
无机酸好强啊,5mil稳定不,有没短线啊,贴个图

网友:
厉害!LZ手真巧

网友:
无机酸发了很多很牛的图
弱问:芯片那幅,引线三角形对称,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手动布吗?

楼主:
to 【40楼】 zrx737
DXP画的,手工画了四分之一,然后复制,粘贴粘贴粘贴……

网友:
入手一台HP2605,感觉线条饱满光滑,是做热转印的好机器,h2feo4 无机酸 不妨找台类似的机器试一下。

楼主:
to 【42楼】 Friendz
非常感谢!
其实之前已经在你的博客看到过了
彩激,四色共印,很有吸引力
有资金的时候一定会试试的

网友(2009-05-07):
用无机酸大侠的文件。7.5mil 我做的效果如下,表面已经镀锡。

有好几处断线,请教大侠有什么办法补救将其连通,不然没法用啊,

楼主:
to 【45楼】 bcjrstan
明显是过腐蚀了,而且不均匀
减少腐蚀时间、采用搅拌或者水平腐蚀、或者更换边缘敏感型的腐蚀剂
个人认为做细线
三氯化铁性能优于过硫酸盐

断线我目前没有什么好的补救方法

顺便(其实早就发了)
3.3mil和5mil的热转印照片(透光拍摄)位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4137

网友:
谢谢无机酸大侠的热情回帖。你的作品让我惊叹。正是看了你的制作效果图,看了你发的教程,我才学着热转印的。效果真的很好。
我是用的三氯化铁+水,然后把板子放在其中,放在煤气灶上小火加热的(腐蚀时间可以缩短)。我也感觉是过腐蚀了,请大侠赐教你的具体的腐蚀方法。 感觉三氯化铁+水速度太慢。看到你的另一篇帖子讲FeCl3 + NaHSO4 溶液,我没试过。你现在是用FeCl3 + NaHSO4 吗?腐蚀过程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楼主,PCB上的希尔伯特曲线怎么画啊?

网友(2009-09-19):
48楼

楼主已经详细讲过了,看贴不认真。。。

佩服楼主,95144画得真漂亮!

网友(2010-05-20):
做电路板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事情... 看到无机酸的热转印,信心大增啊。我也做了一个。板子本身质地一般,不过转印和腐蚀相当完美。这个结果总共搞了3次热转印,完美转印2次,两次腐蚀,完美腐蚀1次(失败的一次是欠腐蚀,短路)。初次玩这么细的线,成品率还不错吧。

顺便描述一下我的工艺。

热转印

- 敷铜板用细砂纸打磨,非常重要
- 我用热转印纸的那层白色保护纸来转印,上面还有一层粘胶。经过多次试验对比,这个完美率居然比那个油光的热转印面还要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的转印附着性大大超过正常的油光面。
- 我用的是电熨斗。从上到下依次是:包在纸里的熨斗(等会要磨得,包在纸里保护熨斗),普通纸,热转印纸,敷铜板
- 熨斗调到“羊毛”那一档,在上面随机圆周地磨(参考古时做望远镜片的工艺,据说手工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凹面),大概磨10到20圈,观看普通纸上的轮廓是否均匀。
- 待稍冷却,撕去黄色的热转印层,注意不要撕掉真正用来热转印的那一层。将电路板转印层一起,浸泡于30-40度的温水中
- 浸润得差不多了,非常小心得把热转印的纸质层搓掉;如果搓不掉,再浸泡,直到搓干净。尽量不要撕,要从上面搓。晾干,仔细观察是否还有残留。

腐蚀

- 参考无机酸的做法
- 建议:大块板子不要先裁,而是将不要被腐蚀的部位用胶布保护。这样,就很容易拿着板子在FeCl3溶液中晃,并且可以随时拿出来观看,想冲洗就冲洗。

网友(2010-11-28):
个人经验:
线路板热转印后,再次把覆盖油墨的线路板加热到油墨热熔状态一下(可用热风枪)。
会很大提高转印的表面质量,减少腐蚀后断线和沙眼的几率。

网友:
我第一次听这种曲线,还是人家100多年前提出的!!!

请问楼上各位,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地方认知到这种曲线的?(除了本贴)

我需要面壁检讨一下我的学习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经验:
线路板热转印后,再次把覆盖油墨的线路板加热到油墨热熔状态一下(可用热风枪)。
会很大提高转印的表面质量,减少腐蚀后断线和沙眼的几率。

此法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确会减少大量的细微沙眼,看来不只我想到了这步,呵呵。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11-11-14):
都是牛人啦

网友(2013-09-05):
建议阿莫建个专门的PCB讨论专区!

网友(2014-03-10):
希尔伯特曲线 孤陋寡闻,竟然第一次听到

网友(2014-11-17):
第一次听懂希尔伯特曲线。。。唉。。。这着急的知识面。

网友:
做过多次的热转了,都做不好,特别是双面板,认真看一次,受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