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VT100的资料,最好是中文【恢复】

楼主(2008-12-08):
(无正文)

网友:
可以在 PuTTY 中使用 VT100,楼主试一下。

网友:
以前搜过,整理出来的

---------------------

VT100+ 键 发送的转义序列

Home

 <ESC> h

End

 <ESC> k

Insert

 <ESC> +

Delete

 <ESC> -

Page Up

 <ESC> ?

Page Down

 <ESC> /

Alt

 <ESC>^A

Ctrl

 <ESC>^C

F1

 <ESC> 1

F2

 <ESC> 2

F3

 <ESC> 3

F4

 <ESC> 4

F5

 <ESC> 5

F6

 <ESC> 6

F7

 <ESC> 7

F8

 <ESC> 8

F9

 <ESC> 9

F10

 <ESC> 0

F11

 <ESC> !

F12

 <ESC> @

-----------------------

vt100的控制符文档

[ 2007-4-10 14:03:00 | By: 落幕轻寒 ]

看到有人问了,

我贴一下:

[code:1:3a30b85c91]

格式: echo "\033[字背景颜色;字体颜色m字符串\033[0m"

例如:

echo "\033[41;36m something here \033[0m"

其中41的位置代表底色, 36的位置是代表字的颜色

那些ascii code 是对颜色调用的始末.

\033[ ; m …… \033[0m

字背景颜色范围:40----49

40:黑

41:深红

42:绿

43:黄色

44:蓝色

45:紫色

46:深绿

47:白色

字颜色:30-----------39

30:黑

31:红

32:绿

33:黄

34:蓝色

35:紫色

36:深绿

37:白色

===============================================ANSI控制码的说明

\33[0m 关闭所有属性

\33[1m 设置高亮度

\33[4m 下划线

\33[5m 闪烁

\33[7m 反显

\33[8m 消隐

\33[30m -- \33[37m 设置前景色

\33[40m -- \33[47m 设置背景色

\33[nA 光标上移n行

\33[nB 光标下移n行

\33[nC 光标右移n行

\33[nD 光标左移n行

\33[y;xH设置光标位置

\33[2J 清屏

\33[K 清除从光标到行尾的内容

\33[s 保存光标位置

\33[u 恢复光标位置

\33[?25l 隐藏光标

\33[?25h 显示光标

[/code:1:3a30b85c91]

------------------------------------------

VT100控制码用于控制屏幕等终端设备的属性同样可以向打印机等输出

VT100以ESC开始,在TELNET终端上同样可以使用VT100命令实现光标移动等终端控制操作

Taken from VT100 Programming Reference Card (DIGITAL)

ANSI Compatible Mode

        Cursor Movement Commands

                Cursor up                       ESC [ Pn A

                Cursor down                     ESC [ Pn B

                Cursor forward (right)          ESC [ Pn C

                Cursor backward (left)          ESC [ Pn D

                Direct cursor addressing        ESC [ Pl; Pc H  or

                                                ESC [ Pl; Pc f

                Index                           ESC D

                Next Line                       ESC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