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V850E系列的3452芯片的特殊寄存器【恢复】

楼主(2008-12-08):
写V850E系列的3452芯片的特殊寄存器,是不是先写把数据写进PRCMD,在把相同数据写到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

比如要写PCC特殊寄存器,这样写可以吗?

                               PRCMD = 0x00;

                               PCC = 0x00;

网友:
是的,最好是写相同的数据,最后好象还要加几个NOP指令

特殊寄存器是850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