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搞个简单、可靠的充电器,插上就充,满了就停,太复杂了不爽****【恢复】

楼主(2008-12-08):
同上

能选充电电流就行了,其它其它功能 几乎没什么用。

本贴被 highnos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19:12:00.

网友:
有专用的电池保护IC

网友(2012-03-26):
问题是怎么测电池充满本身就不简单了,简单的固定死最高电压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市面上电池参次不齐,特别是比较内阻大的,冲一会儿,电压就飙高得吓人,其实根本没冲饱。
好多人说道-dV法,但测电压时肯定要关掉充电电压吧,AD转换出来的数据总在长时间内飘得厉害,不知道怎么搞才行!

网友(2013-03-11):
没事的时候,根据手中电池的特性,改装或自己做一个,这事儿干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