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AT91SAM9260复位脚(NRST)一直为低,用H-JTAG无法识别出芯片,这是怎么回事?【恢复

楼主(2008-12-08):
NRST按照评估板的接法,一个1K电阻上拉到3.3V。

可是上电后,连接WIGGLER,用H-JTAG却一直无法识别芯片,于是跟开发板上的正常JTAG信号逐个比较,发现我们板子的NRST一直为低,走不出复位状态,所以JTAG也无法识别芯片,检查过也没发现短路虚焊现象,32.768KHz的晶振好像也起振了,就是幅度比较小(只有几百毫伏)。

将JTAGSEL接到VDDBU(即1.8V),JTAG边界扫描状态,能够读出JTAG ID 0X05B1303F

JTAG连接图如下:

JTAG (原文件名:JTAG.JPG)

网友:
刚才试了下,用FlashAccess没问题,但下载程序总是失败,可能是内部SRAM太小,请问下楼主是用外部SDRAM怎么配制,说明书上说先要初始化一下SDRAM

网友:
恭喜你问题解决,我也来试一下

楼主:
又一个问题解决了,问了技术支持,原来是当外接的NorFlash没有程序时,选择从片外启动JTAG是找不到芯片的,要用FlashAccess先烧程序就进去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就是从外部启动的时候晶振都无法起振,我觉得应该是9260在NorFlash上找不到启动代码死机了,想从内部启动通过串口将U-boot写到NorFlash,但从内部启动的时候我现在的板子SDRAM没法用,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楼主如果解决问题贴出来分享下

网友:
9260的NRST是需要软件配置才会起作用的。。。

H-JTAG应该没能正确复位9260

楼主:
一个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来一个问题:

刚才连接上时BMS脚接高电平,即选择片内;现在我把BMS接地,发现JTAG又无法识别芯片了,改接到高电平就好

片外NCS0接的是SSTVF1601,临时仓库没货,焊上去的是3201,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C8 C26 焊接的是15P

R29 R31焊接的是33R

R30还是1M

接片外时,通过示波器来看,频率差不多,但是幅度很小,只有几百毫伏

也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因为是低功耗的

网友:
首先换个32768的晶体,排除晶体的问题.

楼主:
谢谢波仔和wenming

问题刚才初步解决了,应该是32768晶振的问题,我把oscsel接到地,选择片内时钟,复位就好了,现在H-JTAG也可以识别芯片了

问题虽然初步解决了,但是为什么片外时钟就不行呢?

晶振还是电容的问题?下面是我的时钟晶振电路

32768 (原文件名:32.JPG)

网友:
检查PCB与电路吧,很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to 【7楼】 ch2003_23

    这倒不一定哦,我就碰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 NRST,NTRST这两个脚接法不规范。 有的板子还直接把这两个连一块。

wiggler 也有不一样,有的只接了一个,有的两个。 标准的wiggler, NTRST是用三极管, 是个反向器,接的是D0, NRST没有反向,是接的D4。

    所以如果是wiggler 把你的rest拉低当然是不会工作了。 简单的办法就是只连TMS,TCK,TDI,TDO。 这样所有的板子,所有的wigger都没问题。 你可以先这样试试看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谢谢波仔

我们用同一条wiggler电缆,跟我们的开发板就能直接连接,应该不是wiggler的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可能是H-JTAG里 wiggler的配置不对。 把NTRST,NRST,还有是否需要invert 排列组合试一下。

并不是所有人做的wiggler都是标准的

楼主:
没上电时量过按键,没有短路啊

网友:
量一下按键是不是接错了,可能短路了

楼主:
按键没按下时,ARM的NRST与3201的复位脚相连,并接一个1K的上拉电阻到3.3V

按键按下时,NRST与3201的复位脚都相当于通过按键接地了

不过,我的按键一直没有按下,ARM的NRST脚就一直是低电平了

网友:
你的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是几脚和几脚相连?按下的时候呢?

楼主: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NRST引脚还与片外的Nor Flash的复位脚连到一起了,但是NOr Flash画的是1601的封装,贴上去的却是3201,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复位连接图,一个电阻(1K)+一个按键

NRST (原文件名:NRST.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