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烧写工具软件WirteEZ2【恢复】

楼主(2008-12-08):
自己焊接了个简易烧写板,无法测试,NEC的站点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afsp的图纸改的,就是把FT232换成max232,发现无法对78F9202进行编程,分析原因应该是没有接DTR脚的原因,因为max232芯片只有2个输入端,所以没有空余的脚接这个功能

网友:
我觉得下载程序慢的要死

我的那板上面是通过FT232BL的USB转串口芯片下载的

不知道楼上做的是那种,有电路图吗

网友:
我上传个给你

本贴被 lanshuitianxi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8,22:38:52.

楼主(2009-03-12):
另外个帖子中AF/SP简易编程器的电路不见了,现在补上.

非原创,来源看PDF文档.

网友:
78F9202的写入器应该是不一样的,WiteEZ2好像可以,转串口的可能不行。LPC系列写入和KX2系列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