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3上实现的简易"示波器"【恢复】

楼主(2008-12-08):
用的万利的199元的STM32开发板

320*240的TFT_LCD(就是27元的那个)

网友:
采样多少

网友:
鼓励一下。。都能看到点数了..

网友:
楼主STM32上手挺快啊

本贴被 9999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2:12:01.

网友:
得想个办法把间断的点连起来,这样才是示波器,不然还是AD采样,显示AD值

楼主:
TO:999999

最近比较闲,有时间搞啦

TO:2 楼和6楼

电路看头文件啊 ,里面都有定义的

网友:
楼主的屏在哪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
为什么背光中间暗两边亮?

网友:
因为lz在照相,挡光了。

网友:
请问一下27元的tftLCD在那里买的?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872f4c19212bfa0fedf4ec1e9f1a524.jhtml

网友:
不错,想认识一下楼主,共同开发产品,能搞到点钱,QQ 583155816

网友(2011-08-16):
楼主是直接采样后就显示而已吧,程序一般

网友:
貌似对频率有固定的限制

网友(2015-05-27):
我也想做一个~准备下个星期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