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LM317恒压、恒流的充电电路?!【恢复】

楼主(2008-12-09):
如题:下面是网上的分析。电压知道怎么计算,就是1A的电流是怎么出来的,没看懂?怎么分析这个充电电路

----------------------------------

如图是由LM317等构成的充电器电路。它是采用LM317的恒流充电电路,其输入电压Ui为+17~+30V,输出电压U。最大为13.8V,电流为1A。输出电压与被充电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一致,由分压电阻R1和R2进行设定。用Rs检测输出电流,再通过VT1和VT2自动调整LM317使其输出电压与电池端子电压一致,输出约1A的恒定电流。Rs阻值可按下式确定,即Rs=UBE/1A=0.7V/1A≈0.7Ω,电路中选用0.68Ω。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09:53:35.

楼主:
ywl0409 老黄牛:

---------------------

所谓的要输出恒压(3.6V),是为了能刚好符合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3.6V),充到这个电压后转而用涓流充电;

所谓的要输出恒流(200mA左右),是为了让电池使用更久。

---------------------

请问能像上面同时恒压恒流实现么?

网友:
请注意:电流在接近1A的时候,VT2的电压会接近导通电压,这时候,VT2会在放大区工作,从而VT1也会在放大区工作.

并不会出现立刻关断的情况的.

所以电流是恒定的,电压也不会震荡.

所有的反馈电路都应该工作在线性区内,而不是在开关状态.

网友:
刚才分析了一半,接着来。由于输出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所以流过Rs的电流会下降,VT2,VT1均截止。

LM317输出电压回复继续为电池充电,如此反复。会形成震荡

网友:
Rs=0.68;0.68*1A=0.68V,使VT2导通.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wajlh 的意思是明白了,但好像也可以自动切断充电电路吧?

另外:他这个1A的恒流是如何计算的呢?因为我想用LM317给3.6V的镍氢电池做恒压(3.6V)恒流(200mA)充电

网友:
I=Ube/Rs=0.7V/0.68Ω≈1A

当流过Rs的电流大于1A时,Rs上的压降大于0.7v,使得VT2导通,VT1导通,

VT1导通后LM317的调整端电位稳定为0.7V,则LM317的输出电压就只有0.7V+1.25v.

由于输出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所以不能为电池充电。这样就完成了限流的目的。

网友:
不会震荡啊?

网友:
1A电流是要求的技术参数呀,晕!!

楼主:
ywl0409 老黄牛,这个确实是这样的道理,如果大于1A,则VT2导通,停止充电。但1A是电池回路的电流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形成振荡会有什么后果?

---------------------

所谓的要输出恒压(3.6V),是为了能刚好符合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3.6V),充到这个电压后转而用涓流充电;

所谓的要输出恒流(200mA左右),是为了让电池使用更久。

---------------------

请问能实现么?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16:26:17.

网友:
请楼主试验一下楼上的电路

另外充满检测电路最好改为关断式的,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上的试验电路和你在17楼的电路区别在于少了右边的充电器检测电路,也就是说右边的电路不可行。

我分析了一下,充电器检测电路可以不用那样做,可以去掉那两个三极管。见下图

网友:
回楼主:

    你在21楼提到“凭实验来看,即使在9V的输入下,317的1脚(ADJ端)也不能达到4.2V,始终在2.7V左右。这样的电路充单节1.2V电池没问题,但我是3节1.2V的呢。 ”

我也做了一个实验按照下图做的,在恒流200mA下,电压完全可以达到4.2v,我用锂电池代替镍氢电池

实验结果

本贴被 wajl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01:16:10.

网友:
某个角落有这个: http://hi.baidu.com/wei402478163/blog/item/feca8a1bfe993e188718bfc7.html

网友:
输出阻抗就是电源的内阻.

电源的空载电压除以短路时能够输出的电流,就是他的内阻了.

空载电压V=1.2*(1+R2/R1)

短路电流I=1.2/Rs

输出阻抗Z=V/I=Rs*(1+R2/R1)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7:54:21.

楼主:
Figure 12:和你的最上面那张图是类似的-----恒压,但是限流,不恒流。当电流大于0。6/Rs,就关断了。

Figure 8 :由于充电使得经过电池的电流减小,最后达到截至电压。但手册里那个输出阻抗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7:06:37.

网友:
给你一份LM317的参考手册看看,里面的应用电路应该对你有用的.

楼主:
凭实验来看,即使在9V的输入下,317的1脚(ADJ端)也不能达到4.2V,始终在2.7V左右。这样的电路充单节1.2V电池没问题,但我是3节1.2V的呢。

电阻不能代替电池做实验;这是一个恒压和恒流的充电电路,431负责恒压,317负责恒流~~~~~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14:29:46.

网友:
这样做是不对的,电阻和电池是不一样的换成电池。

另外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2V,9015和4007的压降为1.24V(来自你的实验数据)

其次你在16楼提到“LM317输入至少大于输出3V”如此算来输入电压至少为8.44伏

你现在输入6V肯定不行了。

本贴被 wajl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16:58:43.

楼主:
针对17楼的电路:我实验过了(Ui=6V),用317的话电阻(我用大功率电阻5.6欧姆0.5W代替电池)比较发热(充电电流=230mA),输出给电池的电压(BAT+处)在1.76V的样子,9015的E极2.9V。估计要用更小的电流充电,但确实是恒流充电,317本身加装了散热片,觉得不怎么发热~~~

也就是说317输出的确实是恒流,但输出电压(2.9V)小于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4.2V),也即不会有电流通过充电支路;电池电压最低从3.05V开始充电,但如图所示的电路好像并不能如愿,请指点~~如图: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16:15:00.

网友:
Figure 8 和Figure 12 应该可以满足恒压&恒流充电要求的.

网友:
Figure 6:

        1、是典型的稳压电路,没有恒流功能.

Figure 8:

        1、是典型的电路,它是先恒流充电(I=1.2/Rs),到接近于要求的充电截止电压(由R1,R2决定),然后电流逐步减小,最后到达截止的电压.

Figure 12:和你的最上面那张图是类似的.

楼主:
好,我是这样看的:

To Figure 6:

             1、是典型的稳压电路,可以恒压到我所要求的充电截止电压(4.2V),也会产生一个电流,但电流是否恒定在180mA?

To Figure 8:

             1、同上能恒压,但更像一个浮充的涓流充电电路,也即当电池接近充满的时候提供一个很小的涓流充电。

这都是先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哈,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ywl0409 老黄牛,谢了。里面的电路我都看过,好像都不能满足(恒压+恒流)~~~欢迎讨论,请示高见!!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14:38:49.

楼主:
便携式充电,这是我更新后的电路:LM317输入7V直流电压,通过恒流方式为3节1.2V的镍氢电池充电,ADC定时检测BAT+处的电压,一旦超过充电截止电压(4.2V)就控制LM317的ADJ端停止充电。右边的Charge是为了检测是否插入了充电器。

楼主:
对啊,我想改进一下。去掉R3和右边的所有电路,用ADC来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池电压充到充电截止电压,就断开LM317,如图。

你的意思是该电路用恒流充电,一直到电池电压上升到指定电压后就断开LM317?

根据LM317输入至少大于输出3V,我的充电器输出电压为7V,然后进入LM317进行恒流充电。不知可否~~~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0:38:34.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电压是不受控制的,一直会到电池电压不再上升的时候才能变成一个恒定值.

这个电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R2的功耗,P=U*I=1.25*I.

如果电流大的话,还要考虑到VD2的功耗,P=U*I=0.7*I.

这个电路比上面那个少的功能就是电压的控制功能.不过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不高的话,或者比你的电池电压稍高一些的话,也是可以使用的.

镍氢电池的充满标志好象是看温度-电流的变化的吧?

楼主:
我的是3节镍氢电池,每节额定1.2V,三节就3.6V。但估计LM317的的输出要在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估计每节在1.4~1.5V之间)左右吧,然后调整Rs直接调整充电电流么?那个经过Rs的电流是不是就是电池的充电电流呢?但好像该电流小于0.7/Rs,但不是恒定的吧?

请看这是我找的另一种方式,电流是恒定的,但好像电压就达不到一个恒压值了。请讨论~~~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21:48:18.

网友:
如果你只要3.6V恒压充电和0.2A恒流充电,把317的分压电阻调整一下,再把Rs的阻值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当电压低于3.6V的时候,就可以按照0.7/Rs的电流充电,当充到3.6V的时候,充电自动终止.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充满后可能会有少量的漏电流通过电路泄漏掉.

不知道你的电池是否是普通锂电池,如果是普通锂电池的话,充满的电压应该是4.2V左右的.

楼主(2009-01-15):
回 qgbgzp 海豚:三极管的恒流+317的恒压

网友:
我用这个充6节镍氢电池

楼主:
刚刚测量4.000V

网友:
电压下降 ,是正常现象。

楼主:
我充电到4.10V,取出2分钟后发现只有4.07V,3小时过后就4.02V?假货?

楼主:
对于34楼的电路(去掉Q1、R2、R3、D1),刚做了一个试验:Ui>=7.62V就恒流,ADJ端4.62V,电池初始电压3.72V,几分钟就达到3.82V,很快的。而且5.6欧的大功率电阻有点微热,317较为发热,电池基本不热。26分钟就充到3.99V了。

1、电池升压很快,不到十分钟就到了3.87V;ADJ端到了4.70V了,只有2脚输出端电压不变,看来ADJ和输出端的压差在不断的减小

2、34楼的电路估计加上右边的部分从原理上没问题

3、估计用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不是很恰当

4、如何安全快速放电呢?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1:17:28.

楼主:
.今天买了FB工包的那种,绿色皮的。1800mA。1节10块~~

听卖电池的说,这个要判断是否充满还是要计算时间,靠电压判断到了充电截至电压不行,很快就电压就升到截至电压了。没试过,还不清楚!

本贴被 wu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23:00:56.

网友:
我在20楼已经提过了电阻不能代替电池.不得不对你的做事态度怀疑!

我就是因为不相信17楼的电路达不到4.2v,所以才做了这个实验。

那块电池就是手机用锂电池,随便找了一块,没记起始电压,那几张图片是充电过程中拍的一小部分。

可以达到4.2v,做实验时因为充电时间太长,所以没等到电池充到4.2V。

电池负极和输入电源的负极连在一起不明白你问的“电池负极接地? ”什么意思

关于充满关断电路,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电池充满后关掉lm317的输入。

34楼的电路不是关断式的,原理和你在17楼的电路一样,它只是使电流不流过电池而已。

楼主:
回  wajlh:

关于你33楼的电路我马上做试验,因为我是用大功率电阻代替电池做的试验,而且做的试验确实是这样,ADJ端和OUT端都是恒定电压;当I=1.25/R1稳定后,随着Ui的变化(5.7~9.5V),上述2个端的电压基本不变?!我准备去买3节镍氢来做试验。

顺便一问:

1、你33楼的图里面的电池的开始电压是多少?是否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充到4.2V了?电池负极接地?

2、关于关断式,在这里用单片机控制Q1(34楼中),Q1导通ADJ端为低电平。该建议很中肯,谢谢!

另外感谢“老黄牛”和其他朋友的提点!

网友:
楼主的项目怎么样了.

网友(2009-11-22):
我也顶一下

网友:
恒压和恒流是一个硬币分的两面,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网友:
个人想法也是同意48楼的,要么恒压限流(浮冲),要么恒流限压(均冲,确切来说是限流限压,但控制点为电压)
一般来讲,输出电压在负载最大消耗电流小于输出电流时可以做到恒压。而电流是随负载阻抗变化而变化的,即流过负载的,除非负载阻抗恒定,否者应该不存在负载电流恒定。
所以说对充电电路而言,恒流更贴近于连续控制保持可冲最大电流,从而作到保护电池情况下的最快充电,在用涓流冲满。
个人理解,也请多指正。我做的是铅酸蓄电池。

网友(2010-03-23):
做个记号,没找到哪里可以收藏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6-14):
向各位DX学习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项目怎么样了.

楼主(2010-10-20):
换帖子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79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ugui&bbs_id=9999

网友(2011-03-09):
这个要记号

网友:
控制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2011-04-25):
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呢,这个电路可以吗?比如3A.

网友:
用LM317长时间的输出1A很难。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2011-12-24):
这个有没有温度补偿功能呢?
看到这个电路说有,但不知道其中的R2和RS怎么确定.

网友(2013-02-22):
比较感兴趣,收藏了,网上看这个也不错,放在这记号下

普通充电器一般为恒流或恒压单一功能。用恒流充电以时间来控制通、断电,易造成充不足或过充电;而用恒压充电,当开始充电时,由于电池电压比较低,充电电流过大会对电池有害。此恒流-恒压充电器对两者取长补短,开始时恒流充电,当电池电压升到某一值时变为恒压充电。
如图电路,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较低,不能使VS导通,LM317接成恒流充电形式,充电电流I=1.25/R。充电一段时间后,电池电压上升到某一值时,VS导通,LM317 1脚通过RP1和VS接地,此时变成恒压充电,充电电压U=1.25[1+(R2/R1)-0.7],式中R2--RP1取值,R1--RP1取值。充电电流若很大,可在VD2上并联二极管。R承受功率W》1.6/R。VS尽量选用导通电阻小的单向晶闸管。

使用时选择R阻值,从而确定恒流充电电流,然后调RP1得恒压充电电压,最后调RP2,使VS导通时电池电压应比充电电压低0.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