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接带主轴的性能如何?【恢复】

楼主(2008-12-09):
传统的设备都是使用电机通过皮带或齿轮带主轴,如果使用调频的方法控制电机的转速,直接带主轴,其机械电气性能如何?不考虑成本.

网友:
直接带的话要很快的电机哦!

上面的图那样,可以用升速的方式,只要加大电机功率就可以了

低速电机比高速的要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