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义隆C编译软件WicePlus不接仿真器如何设置才能编译【恢复】

楼主(2008-12-09):
请问义隆C编译软件WicePlus不接仿真器如何设置才能编译

网友(2009-01-29):
新版本用2楼的方法也行的。

网友:
感觉elan的和sonix的C编译器套用armok的话都是玩具级。

网友:
新版本的不行了吗?

网友:
这一点让我觉得elan有点毛病,这对他自己的芯片推广有好处吗?

网友:
老版本的可以直接取消连接

新版的我还没试出如何不连仿真器编译,呵!

汇编让人头痛

网友:
看来用ELAN 的单片机还是很多的列!

网友:
c些义隆的程序。。有点痛苦,还不如直接写汇编呢

网友:
我不太喜欢义隆的C编译器

网友(2008-12-13):
怎么用C对义隆的单片机进行编程呢

网友:
在打开软件连接的时候取消掉。如果弹出什么无法连接的问题,不管他。。你只管自己的编译。

网友:
“project”-“rebuild all”或者ALT+F9

网友(2009-03-26):
请教,哪位有义隆单片机的仿真教程?才接触义隆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开始仿真。可否共享于ouravr网上?

网友(2010-01-16):
ELAN 的没有仿真吧??

网友(2010-03-16):
ELAN就是玩具及的CPU,以前用的是EM78P156,可以用AT8P56替换...低成本.

网友(2012-06-01):
请问我的E8-ICE,使用外部RC时
   始终连结失败
      错误代码: error D006: The ICE is not connected to 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