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7.1在storage 中没有lpm_rom【恢复】

楼主(2008-12-09):
如题所言,如何才能插入呢?

如下图:

没有lmp_rom (原文件名:没有lpm_rom.jpg)

我用的是quartusII 7.1,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09-10-25):
这么都没有人回答问题的,麻烦高手告诉下啊

网友(2010-01-0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是直接找了一个别人的LPM_rom,用原理图打开发现是可以编辑模块的,然后把它的.v文件等复制一份,打开.v文件,修改模块名字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可以在 元件库里面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