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雕刻机龙门架的重心是否偏高? 【恢复】

楼主(2008-12-09):
1:龙门架的重心严重偏离支撑点中心,滑动轴承易坏,机头有弹性.

2:整个重心太高,底盘太轻.

网友:
龙门架移动看起来像一个大铁坨在移动,感觉重心不稳,不过支撑臂够强的话也应该可以吧

高级JJ的固定龙门架会比普通JJ的成本高出许多吗?不就是几个机械零件的差异,其他配件也差不多吧

test again

网友:
JJ是越做越好了,米米是越花越多了……

最后还是印证了这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使用传感器的原因,是我认为传感器的价格不高,或者说是有办法做到较低成本(当然是在350MM以内的范围)

.这样的话就可以不需要滚珠丝杆,就减轻了机械方面的工作量.对这些类型的传感器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

而且滚珠丝杆其实并不便宜.

网友:
     1、加工中心的机架制造我以前亦有参与过,那一家保证能达到0.5C的,而且加工中心的机架是一个批量产品了,价格自然能降低下来不少。

     2、机架的精度不是依靠控制能达到的,如一些杂牌的加工中心用的机架很多项精度补偿都达到了20能上,你还会用吗。

     3、数控车床1.5W的都有啊,100W的亦有,各个市场不一样呵。

网友:
1)20w我可以买到一台加工中心.我的朋友就是做加工中心的,市场上一般是25W.

2)现在的光栅也很便宜.检测部分如果连在数控部分,只要增加10块钱的硬件成本.

3)不用光栅用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做到350MM的位置检测.

一台数控车床也是6-7W.

6年前,6W我可以做一台100T的压力机.当然不是我自己做.但也是土法上马做出来的:一台刨床,刨工作平面,一台老的可以加工1500MM长度的车床,加工轴,外加工线切割,磨轴,

自己做一个镗头在安装好的压力机架上装上镗床头,直接镗轴孔.

---------------------------

就雕刻机来说,我觉得精度的问题在与主轴何导轨.当然结构也影响,但更多的在于装配,结构对装配的影响.

机械我是外行.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1:28:26.

网友:
    【43楼】 zswlb

      为保证机械精度,我情愿:

    1)卖一台3500元的钻冼,改装数控平台.也可以买二手的.

    2)或者买专业厂家的主轴,现成的工作平台改装,自己再订造一个架.

    3)或者买一台3500的钻冼,买两个光栅传感,做一个x-y闭环的系统.工作平台的丝杆都不改了,直接步进电机驱动.Z轴开环.

    这个数控系统一定要有一定的加工能力,才有投资的价值.

——————————————————————————————————————————

    这要3W以上了吧 !

    而且5000元以内的钻铣精度能达到10C以内已经不错了,呵呵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1:00:22.

网友:
     相对于机器我还是那句老话:机器是没有完美的,只有适用的。

     在这个价位的雕刻机,可以大胆地说在DIY这个圈内我们的JJ无论在精度或外观等其它方面已经做得最好的了。

     相对于这类雕刻机的机架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难度。难度是在怎样控制成本上面!!

     不过我们还会吸取有意义性的建议,在能控制成本的前题上作出最大的修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JJ在精度及稳定性如何这是大家在以后都是可以有目共睹的,呵呵~~

      大家可能想想2500元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发报全部图纸后拿到外面加工或自己

      加工一台出来看一下。这我不多说了。

网友:
 为保证机械精度,我情愿:

1)卖一台3500元的钻冼,改装数控平台.也可以买二手的.

2)或者买专业厂家的主轴,现成的工作平台改装,自己再订造一个架.

3)或者买一台3500的钻冼,买两个光栅传感,做一个x-y闭环的系统.工作平台的丝杆都不改了,直接步进电机驱动.Z轴开环.

这个数控系统一定要有一定的加工能力,才有投资的价值.

20W:我可以买一台加工中心了.我的朋友就是做加工中心的.500个工人.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1:01:26.

网友:
我以为 楼上的是 阿莫呢~!! armuk  山寨阿莫~~ O(∩_∩)O哈哈~

楼主:
是做雕刻机还是仅仅比鹿原好?

网友:
这不是什么问题的,给JJ个安装底座就OK了。

网友:
阿莫,机器看上去确实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当时看图时不知怎么形容,经楼上朋友提醒,确实有此感觉。

网友:
其实,做雕刻机不是太难.

1)主轴,电机,工作台都可以订货(有现成的规格).

2)如果刀具固定(工作台XY移动),即订做一个支架就可以了.

不过,要做,就起码做一个四轴的.

网友:
看了N多次也有这种担心,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不知道X轴快速移动时机器是否会左右摇摆?在雕刻时Y轴进给Z轴是否精度大打折扣?还有这种龙门架方式做PCB雕刻很适合,因为雕PCB用小功率的主轴电机即可,龙门架可以很低.只是提点个人看法,不过做工确实不错,在我看过的N多家DIY套件里,这里的机器做工是最"漂亮"的.

网友:
1.        可以用天称的办法去平衡.

2.        看来不严重

莫老板的jj 迟迟未出厂才是最严重问题,

引起华北, 华南, 华中局部地区失眠率倍增.

楼主:
既然是开源,我就不客气提意见了.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