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uPD78F9234的IO口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09):
LED + 1K 限流电阻接到P20引脚

电路接法如下:

                    LED  ___

              VCC  ->|--|___|----- P20

运行如下程序:

PM2  &= (1<<0);  // 设置p20为输出

PMC2 &= (1<<0);  // 普通IO

while(1)

{

  P2 = 1;   ?????<---------运行这句 p20只有3.2V

  P2 = 0;   ?????<---------运行这句 P20竟然有1.7V

}

但是可以看见LED微弱闪动

如果p20悬空,运行如下程序:

PM2  &= (1<<0);  // 设置p20为输出

PMC2 &= (1<<0);  // 普通IO

PU2  |= (1<<0);  // 打开上拉

while(1)

{

  P2 = 1;   ?????<---------运行这句 p20----0V

  P2 = 0;   ?????<---------运行这句 P20----0V

}

用示波器测量,p20没任何反映

本贴被 GZ_NE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22:42:23.

网友:
我有过相同的经历,是9222的,REF输入阻抗应该太大不了,不过可以用来做电平转换,比如接3.3V的外设

楼主:
有结论了,呵呵,因为p2口没电,就算不用AD,AVREF 也得接电源,AVREF 是AD参考电压,也是p20口的电源

虽然资料有模糊的讲,AVREF 不用AD时候,接VCC, 看了几遍p2口原理图,硬是没理解,看p2口原理图也没设计AVREF问题,当时就想了几次这个问题,数字IO口关AD屁事, 关闭AD应该就不影响数字IO了

可是呢

走了个大弯路

看到AVREF就认为它是AD的参考电压,没往深处想,谁知道它是p2口电源和AD电源

名称不该叫AVREF,应该叫AVCC

这可是一种新用法,如果AVREF不接,p2口是个驱动能力不强的漏极开漏输出,说不定有些场合很好,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坏东西

本贴被 GZ_NE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1:04:19.

网友:
呵呵 可能是你的系统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
弄好了没有

楼主:
系统5V电源,加发光二极管时,P20 = 1时,P20测量电压3.2V,是因为LED压降1.7V,像是开漏输出且有漏电流,如果只加上拉电阻可以拉到5V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p20 = 0 ,仿真时测量电压1.7V,烧程序就0V了, 用示波器测量p20,是幅值3.2V的方波

现在还不知道,p20设置成输出,打开上拉,烧写程序P20都没反应

熟悉NEC的朋友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