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ULINK-ME升级到ULINK2的文件,另附说明【恢复】

楼主(2008-12-09):
第一步将28PIN(P1.25)的接地变成悬空或者接到3.3V;

第二步将附件解压到KEIL安装目录下的ARM\BIN下,(先保存其目录下的UL2ARM.dll);

第三步打开KEIL点下图所示位置(Settings)会进行升级Firmware,升级完后Firmware便降为V1.1了,然后就是找到新硬件ULINK2了;

第四步将第二步保存的UL2ARM.dll还原到KEIL\ARM\BIN下;

第五步按第三步重新升级Firmware到最新版本;

不好意思

附件上传错了

刚才才修正

请在2008/12/10  09:10分前下载的兄弟重新下载附件

本贴被 yjgyiysbc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09:06:28.

网友:
现在ULINK2的日子不好过啊,JLINK都白菜了。

网友:
一刀深割到底,成功Ulink2~

谢谢,开心开心!

楼主:
有两位兄弟也是出了这样的问题

后来量了下28PIN还是接地的

在LPC2148芯片下面接到了地

本贴被 yjgyiysbc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21:22:43.

楼主:
【13楼】 hunts

看第一步

你得用万用表测量下

确定28PIN没有接到地

网友:
我按上面说的做了,升级,没有成功啊,降到1.1显示是ulink2但再升级有恢复到了ulink me 1.36了

网友:
!!!

有空试试~~

楼主:
Taobao上的U_ME才160

网友:
不错啊,可惜速度不如JLINK快。价格倒是差不多

楼主:
当然Taobao上的U_ME不要加价啊

网友:
同问U LINK ME与U LINK1有什么区别呀~~谢谢~~

网友:
哈哈,虽然自己用不上,但还是顶下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请问U LINK ME与U LINK1有什么区别呀~~谢谢~~

网友:
顶,我也有个U LINK ME

网友:
强,收藏了,正好手头有块板子上带U LINK ME

网友(2009-09-16):
按照楼主的办法做了,我的是实验板STM32V100上集成的ULINKME,割断后发现28脚仍然接地,于是就把28脚整个给剪断了,这下肯定不会再接地了.但是升级过程出现了问题,如图片1.拔掉重插,再点升级又出现了图片2的问题,提示升级失败.但是回来之后发现可以仿真了,识别为ULINK2 搞不明白什么原因.楼主给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
系统的问题

在安装版的系统里升级

建议不要在所谓的GHOST跟XXXX的破烂系统里升级

网友:
谢谢楼主,改天装个好的系统再试一下.

网友(2009-10-18):
问下现在是啥版本了?我的自动升过级,到1.37,但看dll已经是1.52了

网友:
ulink me 和ulink 有啥区别?

网友(2012-06-27):
哎,附件什么时候才能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