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容上表面写着的467J是什么意思【恢复】

楼主(2008-12-09):
电容上表面写着的476J是什么意思?请求高手相助!

本贴被 yangchengsh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23:10:47.

网友:
 J+/-5%的精度 .但这么大的电容+/-5%的精度很少见

网友:
J应该是+-5%的精度

网友:
是476J吧?

47×1000000pF = 47uF

J是精度,多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