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转速r/min 与 r.p.m有何不同?【恢复】

楼主(2008-12-09):
如题.

这个转速是不是越大越有利于切削.

另:一般的钻冼电机功率多大为适宜.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9,22:56:38.

网友:
都是每分钟转速的意思。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看极数,二、四、六、八,极数越大,电机越有劲,但转速稍慢。

网友:
    刀具的直径越小需要的转速越高(高速加工机械除外),雕刻机的刀具一般常用的尖刀,刀尖很小,如果没有很高的速度刀具就完全没有切削力了。

楼主:
就车床而言,我所知道的是主轴转速越高,进刀量越小,其切削面越光滑.

对雕刻机来说,转速的作用就不太清楚.

网友:
......你问的是转速大是不是有利于切削...... 光洁度的话应该和磨头的粗细有关系吧?

楼主:
1楼:

我觉得高速有利于提高切削面的光洁度.切削量的大小与力矩关系大些.

我见到有些雕刻机的主轴上万(r/min).我记得普通的车床主轴转速只有1千转左右.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

网友:
切削是不是要看力矩大小?  这两个单位好像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