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测试手控移动步进,大家讨论一下最佳的方波占空比与电路(已经完成) 【恢复】

楼主(2008-12-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太明白 手控和方波有什么关系 既然手控还需要电路吗

网友:
1:驱动器接收的是触发信号(下降沿有效),对方波的占空比无要求.但下沿要好,不能有毛刺,频率稳定.

2:手动主要是准.分点动和连续二种,可设计最小点动位移(可调节的),连续调节最快速度视负载能力

而定(试验后限制好最高速).难度在加减速上.

网友:
1:驱动器接收的是触发信号(下降沿有效),对方波的占空比无要求.但下沿要好,不能有毛刺,频率稳定.

----------------------------------------------------------------------------------

不同的驱动对信号要求是不同的 , 比如可以看看雷赛的对步进脉冲的描述 频率最大300k 上升有效 , 低电平最少 3us

网友:
楼上300K.周期为3.33us.

高电平小于0.33us.

大于不叫要求.如果要小于3us那真的是叫要求了

想想吧.

本贴被 JIAN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0:50:27.

网友:
【3楼】 JIANZHONG

--------------------------------------------

你好 , 你好像和生产步进电机驱动有关,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前面尝试做一个驱动,采用cycloneii,内部跑200m , 输出SPWM , 目前时序没有调通,在设计过程中,我发现

控制电流方面的成本比较高,主要是AD要求准和快,我想了解下,你们通常在高端里采用什么样的ad,低端采用什么AD

另外总听到你讲全电流,能不能讲讲续流的检测是如何用到电流控制上的。

网友:
高低端DA都是7528.

至于全电流,我们只有主设计人员才知道.告诉你就完啦.抱歉

网友:
  放个鼠标上去

网友:
你的接口板不是有单片机吗,直接用单片机做呀

网友:
想不明白啊.如果不使用单片机,怎么产生PWM?

网友:
用数字电路搭。很有挑战。

时钟+计数器+与非门。

网友:
目前已经悄悄的在规划一个驱动器,是800*480的LCD界面的,带CAN接口,嘿嘿,

网友:
armok说的这个功能叫点动,我用的是普通方波,速度可调

网友:
用Mach3也可以手动的控制拖板的占动啊

网友:
如果可以做个手轮最好

网友:
以前做5轴的时候用的是2000线的编码器做的手轮,现在想想也感觉太奢侈了,几千块的手轮啊

网友:
这个是很早以前我给小5轴做的简易手摇轮控制板,(74HC74 + 74HC86 + 74HC157),用的是2000线的编码器做手轮,5个轴可以联动,可以独立控制开关和方向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9:19:15.

网友:
【11楼】 armok 阿莫

我们的标准版本,无论是普通型或是高端型,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导思想:绝不使用单片机。

这样,我们的产品就算是普通的中学生,或是一些完全不懂单片机的人也能参与。我写的书在书店才更有销量 :)

【15楼】 armok 阿莫

哈哈,这个电路是我负责设计与测试的。

使用了总共十几片的HC14,HC125,HC32 :) 当然还有一块NE555,用作本帖的作用的。

=======================================================================================

感觉是在倒退了

既然已经用了并口,大不了配个并口ISP,用AVR单片机多方便!

网友:
to 【25楼】 armok 阿莫

可以,不过当时是随手做的,没图,要现画,明天上图吧

网友:
用50%占空比就可以啊。

我在华强北看到过手轮,单卖300米,装到手柄里的800米。

网友:
分立达的。要比单片机来的好!

稳定行,重复性,易维护性都远好于程序。

单片机是用于负载逻辑控制和需要运算的场合的。

网友:
一般来说,放个类似电脑飞行游戏摇杆类的手柄比较好,因为可以从零点“摇”到最高速,这个电路就很容易实现了。

最高速可以用另一个电位器来单独做调整,因为不同电机和驱动器最高速是不同的,每轴一个555应该够用。

如果想“点动”和摇杆合而为一,那就有点难度,这样的话还是用MCU控制更容易些。

反正是开源嘛,用个标准接口,插上什么板子就是什么控制方式,愿意自己开发也可以哦。

网友:
请问armok,贵雕刻机用的驱动器是使用什么信号格式的?相差?脉冲加方向?双脉冲?我原来用的是脉冲加方向,如果不同的话还要少许修改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1:28:02.

网友:
    【34楼】 h2feo4 无机酸

    我们用的手控驱动是:脉冲加方向;

    双脉冲驱动的兼容电路是在后输出部分加上的,与手控这块无关。

网友:
上传我的支持线性联动的手摇轮控制板(加两个键也可以用作点动),支持“相差”和“脉冲加方向”两种驱动方式,稍加改动即可支持双脉冲

以前在我的小5轴上通过验证,实物照片见23楼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2:51:35.

网友:
电机加速、减速过程中,驱动脉冲的频率是变化的。

个人觉得用555和门电路搭建频率可变的脉冲发生器,还不如用单片机来实现。用单片机有几点好处:

  1、本网站擅长单片机。

  2、M8、M16这样的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成本并不比10片74HC高,但单片机方案电路板面积肯定比74HC方案面积小,总体成本反而小。

  3、单片机方案调试、修改、增加功能都很方便,修改软件就行。74HC方案即便只调整电机转速也要通过更换电容或电阻,增加功能则要修改电路。

  4、按  armok 阿莫 的想法,以后会搞ouravr.com自己的雕刻软件,做手控板的时候在单片机上加一个USB接口,雕刻软件就可以使用这个USB接口,抛弃掉串口和并口,使手控板变成USB接口板,只用重新烧写单片机的软件就行。岂不是一举两得?

  最后说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单片机方案中元件比74HC方案中元件少(集成电路和阻、容元件都少),只要在单片机电路设计上下点功夫,稳定性和可靠性应该可以做到比74HC方案高,本论坛应该不乏单片机高手,想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30楼】 Friendz 的想法也不错,单片机方案中留个接口,大家可以DIY控制键盘,甚至可以用游戏机手柄来控制雕刻机,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
论坛已经有人准备好了带PS2的控制手柄的驱动板,就等Armok的JJ了

网友:
带PS2的控制手柄还不如使用USB接口的驱动手柄呢.价格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