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串口通信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10):
正在为单片机做上位机程序。单片机连续发FF030A00000B441703069C33C0AA这样的字符串(以FF开头,AA结束,固定长度)。请问接收程序如何写?

收到的数据:FF 1 1 0 0 A4 3A 8 4B 41 8C 3B 18 0 2A 0 0 0 34 0 AA FF 1 1 0 0 A4 3A 8 4B 41 8C 3B 18 0 2A 0 0 0 34 0 AA FF 1 1 0 0 A4 3A 8 4B 41 8C 3B 18 0 2A 0 0 0 34 0 AA FF 1 1 0 0 A4 3A 8 4B 41 8C 3B 18 0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FF 1 4B 41 0 0

开始的时候数据接收正常,但一会就变成上面这样了。。。。

程序设置:

Private Sub Form_Load()

  With MSComm1

        .CommPort = 1

        .Settings = "9600,N,8,1"

        .InBufferSize = 1024 '原来为19

        .RThreshold = 1      '接收1字节触发oncomm事件

        .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InputLen = 1 '输入长度为19

        .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

    End With

    '打开端口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If Err Then

            MsgBox (Err.Description)

            Exit Sub

        End I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 As Byte

    Dim SS(1024) As Byte

    Static N As Long

    Static T As Variant

     Dim intInputLen As Integer

    If (MSComm1.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S = MSComm1.Input                      '只要有数据就收进来,哪怕只是一个

        T = Timer

        For i = 0 To UBound(S)

        '一个数据包可能产生若干个oncomm事件

            If Check1.Value = 1 And Len(Text1.Text)> 2000 Then Text1.Text = ""

                         Text1.Text = Text1.Text & Right(Hex(S(i)), 3) + " "

            SS(N + i) = S(i)                 '接收数据包缓存于SS()

            N = N + UBound(S)

        Next i

       '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End If

End Sub

请各位高手指点

本贴被 kunzh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1,14:05:46.

网友(2009-03-23):
你的问题可能在MCU 的通讯程序

网友(2009-05-24):
把数组定为全局的,或静态的试试,你这样每一次调用都会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