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程器DIY资料(GTP USB LITE)【恢复】

楼主(2008-12-10):
发现坛子里面除我之外貌似没有人用这个编程器。就把资料发上来,给各位刚开始学PIC编程的参考一下。没有protel源文件啦,只有一些pdf。hex文件也包括了。烧程序的时候得用一个叫winpic800的软件烧,xp驱动在那个原名叫winpic800.zip文件夹里面(vista不能用)。我也不知道能支持多少pic,我自己用过16f877,16f88,18f452,18f458,18f2550都可以用。

我用的就是这个,我拿万用版做的。

元件清单:

PIC18F2550 x1

1N4148 单极管 x4

BC547 x2

电容 1uF x2

电容 4.7uF x1

电容 10uf x1

电容 103 x2

电容 104 x1

ZIF接口一个(可以不用)

电阻 100欧 x2

电阻 1k欧 x2

电阻 2.2k欧 x1

电阻 4.7k欧 x2

电阻 10k x1

晶振 12mhz x1

led一个

usb插口 x1

usb线(type b) x1

都是很容易焊的东西,成本也很低,比较适合菜鸟。pickit2 的diy和这个很像,不过我没有尝试做过。

成品的图片是网上的,我自己用万用版做的,不过没拍照。等会儿去找个相机补照片。

网上找的图片 (原文件名:DSCF4550 (Large).jpg)

本贴被 yozyo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0,15:27:33.

网友(2009-01-25):
我说说的我的情况吧,我做完了之后,烧上固件,怎么折腾就是不识别,后来我无意中在USB的D+也不知道D-上上拉了一个电阻,就识别出来了。。。。

楼主:
88488848: 用刷碗钢丝球

==============================

我汗,太强了,这也可以吗?不用磨得很亮吗?砂纸倒是有的,不过是那种很粗的,我怕磨得不光滑印不好。

网友:
用刷碗钢丝球

楼主:
【13楼】 bkkman : 赞一个,能用万用板做,改变了一DIY就要做板子.

===================================================================

呵呵,我过完年就试试自己热转印做。现在五金店都关门了,我买不到2000号的砂纸打磨覆铜板了。

网友:
赞一个,能用万用板做,改变了一DIY就要做板子.

楼主:
当然要先把hex文件烧进去啦。总不能自己给自己烧吧。烧好之后插到电脑上会让你装驱动,驱动在那个zip文件夹里面winxp driver文件夹里面。

网友:
那驱动怎么安装啊?能详细一点吗?因为我做好板子之后插上USB没反应,我检查过线路没问题,是不是18f2550应先把那个HEX文件烧进去?

楼主(2008-12-20):
回【9楼】:怎么失败了?那玩意要装驱动的。驱动在那个WinPIC800.zip里面。

网友:
制作失败了。。。。

楼主:
【6楼】 xihacow 火柴 :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不过上位机软件用的是ICPROG,不知道这个支持多少芯片

========================================================================

呵呵这是给初学者用的,支持的应该不是很多,而且名字中带Lite的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我手上有GTP USB的资料,没有仔细研究,究竟是不是线路一样,大家要是有兴趣我就发上来)。但优点是做起来很简单,而且一般pic16和pic18问题都不大。pic24和dspic应该都不行了。

本贴被 yozyo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0,05:35:35.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不过上位机软件用的是ICPROG,不知道这个支持多少芯片

楼主:
用手机补了一张照片。勉强看一下啦哈哈。背面飞线飞得很丑,我就不拍照了。

楼主:
一时半活儿借不到相机了,我就不拍我自己做的编程器了。这个做起来真的很简单,用起来也方便,一条usb线就可以了。有兴趣要做的朋友可以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我。

网友:
不错不错,有空可以diy一下

网友:
我来顶一个,这个不错!!!

网友(2009-03-13):
呵呵,去年做了一个,正常识别,因为手头没有18/16的板子,只有24的,所以就没测试了
不过,这两天重新整理了一下资料,再整个877A的板子试试行不行

网友:
这是我新整理的PCB图,有兴趣的可以做一下
不过因为老师周末不在,最快可能要等下星期一才能把板子弄好测试了

楼主:
晕倒沉到太平洋底了被人恢复了居然有裤子穿了。。。

网友(2009-08-09):
郁闷得一塌糊涂。。。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有空也玩一下,呵呵

网友:
不如做KIT2

网友:
用winpic800 3.63c不知行不?它还支持AVR呢

网友:
这个比KIT2好做得多。。。

网友:
网上很少DIY这个,不知为何啊

网友:
固件不公开

网友:
有没有高手做过啊。。。指点一下

网友:
汗!!!

难道搞了一个下午的功夫,全白费了

网友(2010-01-13):
看看  能不能支持PIC16C66啊 ····

网友:
为什么总是 什么类型的编程器 就用什么类型的芯片做主控MCU. 本来就没有PIC编程器,想写个程序到PIC里面,这倒好了,做编程器还得想办法写程序给主控MCU,要是有可以写PIC的编程器,还做来干嘛,多此一举

网友(2010-02-12):
在家闲着没事做了一个
用别的winpic800版本 识别不了这个硬件

用lz这个硬件和用lz的这个winpic800
可以识别 手上只有一个pic16c66

竟然可以读 但是 不能写
奇怪的说

可以读取 (原文件名:截图02.jpg)

program all的时候 出错 (原文件名:截图03.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gtpusb可以用吗?我的出现21楼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网友:
性能不稳定,不如kit2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2010-05-12):
回复 楼主:

用钢锯条背面或者刀片也可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你的PIC16C66是那买的,现在这个元件好难买哟,买到手的好多都是使用过的,用不了。

网友(2011-07-29):
正准备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