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控板 在连接烧写器电压从5v落到1点多伏 以至于不能下载程序?【恢复】

楼主(2008-12-10):
请指教。。。

网友:
我估计你的飞控板吃啦太多电流。

可以检查一下产生3V或3.3V电压的电源芯片是不是接错了,这个很多人用的是三个脚的,很容易接错.接错后,可能不会恢复回来,导致一个奇怪的状态.

当然7805也应该要检查一下。

最质朴的办法是断开7805的输出,再试。

这方面我应该可以解决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