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D17F03L做 電調,另外一組用那個power mosfet呢?【恢复】

楼主(2008-12-10):
在st拿到了10個樣本!

打算做電調,請問你們pchannel選哪個好呢?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7266/std17nf03l.pdf

楼主:
to ForkEureka:

謝謝回復!

你講的也知道的!我知道大家常用 IRF7413和IRF7416的!

只是,不想浪費辛苦拿的樣本!才問問大家,有沒有取代的方案!

网友:
楼主你好,单从参数来看,这个管子的性能并不是最理想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IRFZ44的参数,导通电阻只有22mΩ。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封装,Z44只有TO-220的,太大也太重。

不过你发的这个管子在封装体积和重量上也没有太大的优势。D型封装的体积比220封装小不到哪里去。

其实做电调用的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只要导通电阻足够小就OK,最重要的是体积小,重量轻。尤其是飞行器用的。

建议还是采用SO-8封装的双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