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锋记:A3钢板与槽钢 【恢复】

楼主(2008-12-10):
锋记您好:  我目前采用A3钢板线切割后做了机架,强度不够,能不能用槽钢加热弯曲来做,槽钢的强度怎么样,他是不是和A3钢的金相组织一样。谢谢

网友:
     不明白机架结构件为什么要淬火!变形量是非常的大。而且很难定形,一般需要精度的机器需淬火的部位都是表面淬火;不会整体淬火的。

     在一些非标机器会采用A3钢板,不过还要采用大厂国标的为好。因为一般的厂家生产的还是会有夹杂的材料加入(很多钢材是回改再加工的)。不管怎样钢板加工后已经改变了材料的结构,就会有变形。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必须整体回火、时效处理。不然会有不定期的材料变形,除非你1个月调一次精度。

      还有就是45#钢的淬火变形要比其它的材料要大得多,还是不要采用为好!呵呵~~

网友:
【9楼】 ljt101007

薄板淬火后要变形的

推荐用A3钢板,一般来说钢板到用户手上,都是经过很长时间了,相当于进行了时效,所以作为结构件不淬火为好,强度不够那就加厚,其实,A3钢加厚,和  换45号钢再淬火,俩者的成本应该相近

楼主:
我也常去磁动力,45号钢在我们这里只有锻钢,没有钢板,所以选择A3钢板了

网友:
为何不用45号钢?

市场上18毫米以下很难买到45号钢,都是A3钢,既然你对精度要求那么高,就应该用45号钢,而且要淬火才能达到较高的硬度,不淬火的硬度不是很高的。

A3钢因为含碳量太低不适合淬火,所以要淬火的话必须进行渗碳以增加它的含碳量。

PS:我是磁动力过来的。

楼主:
我的JJ搞了2个月了,到现在还只是用笔画过电路图,嘿嘿。

网友:
做成方管的话截面模量和抗弯性能应该比原来高几个数量级

楼主:
打算加两块长条型的钢板,与原来的组成方管状,再达不到要求我就扔了。另外四楼的夕阳男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验过,我是打了表的,压力50KG的状态变形有10个C

网友:
用冷轧钢板阿。但不要让它回火了

网友:
!!!晕!!A3作为结构用的钢一点问题也没有!!!A3不好淬火!!但作为结构钢很不错!!

网友:
     最好不要用硬钢做机架,变形量会很大!很难做到精度的。

楼主:
那不是没搞头了,本来想给A3钢淬火的,问了几个大虾,说那玩意儿得渗碳。够折腾了!看来得降低标准屈服现状才行了

网友:
一般槽钢也是Q235,跟老叫法A3钢强度一样的